[SMI] 七彩虹sl500谁知道这是什么颗粒

楼主(2021-07-26):
谁知道这是什么颗粒

网友:
找个工具看下ID就知道了

网友:
七彩虹打自己标的颗粒

网友A:
看角标应该是K9OMGB8H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角标应该是K9OMGB8H5A

K9OMGY8H5A,带EEP和译码器的。。。这玩意隶属于3D V4gen2?3?。。。。暂时无解

网友B:
看到那个SPI就知道不简单,是三星SSV4 TLC,1CE 16Die,常规软件都开不了的,洗洗睡吧

网友:
带EPROM这货应该是三星颗粒没工具开

楼主:
没有坏   只是拆开看看  居然不认识这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那个SPI就知道不简单,是三星SSV4 TLC,1CE 16Die,常规软件都开不了的,洗洗睡吧 ...

我打你个1ce,这货j5a,开卡之前rom状态是4ce好不好,开卡后扫描是8ce的。。。。(我没办法开卡,直接好盘扫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打你个1ce,这货j5a,开卡之前rom状态是4ce好不好,开卡后扫描是8ce的。。。。(我没办法开卡,直接好 ...

读了下ID  SSV4 TLC 2die,是H5A,不是J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了下ID  SSV4 TLC 2die,是H5A,不是J5A

对h5a,习惯思维了,上面回复h下面变j了。。。

网友(2021-10-09):
哈哈 我有8块都是这货,还想着能俩240拼一个480呢 看来是没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