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电源芯片的软启动具体指什么?

楼主(2021-07-26):
原意是买3r33
这是卖家配图
芯片是mp2307

结果收到芯片是替代芯片mp1482
去半导小芯APP搜出来mp1482国内有四家制造商
可能是国产替代,pdf文件发现外围电路,针脚完全一致
区别只是mp1482最大电流小1安培

mp1482提到它有防电流冲击的软启动能力
我附上一张电路图

请问诸位前辈,软启动是不是指使能端EN
使能en能控制芯片软启动?

网友:
推测上电后芯片对C4充电,控制启动pwm的占空比实现的

网友:
是的,一般成品都是直接使能EN,你可以断开自己用开关控制

网友:
这个软启动就是用高低电压去控制芯片,让芯片控制管子导通.也就是低压控制高压...

网友:
软启动是指上电时,输出电压从0开始逐渐上升,减少上电瞬间的冲击

网友A:
第8脚SS对地接的电容,可以控制软启动时间。在软启动过程中,电感电流逐渐增大,同时输出电压从0开始增加。这个过程中输入电流也是从0开始逐渐增大的,防止输入端瞬间的大电流导致前级电源过流。

网友:
我怎么觉得使能端是控制输出与否的呢?
唉! 不猜测了,楼主看看datashee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8脚SS对地接的电容,可以控制软启动时间。在软启动过程中,电感电流逐渐增大,同时输出电压从0开始增加。 ...

关于使能电压
请问,我可以在input端与地之间
接个多圈电阻,然后,电阻中间可变端调出一个电压
再接使能en,可以吗?电阻也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懂了,不是单纯指en

网友C:
软启动指:软软的起来,硬了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很厉害,点出要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启动指:软软的起来,硬了起不来

专家,一点不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使能电压
请问,我可以在input端与地之间
接个多圈电阻,然后,电阻中间可变端调出一个电压

使能端EN的作用是决定芯片是否工作,它只有两种状态:
EN电压高于2.5V:芯片开机,OUTPUT端有3.3V电压输出
EN电压低于2.3V:芯片关机,OUTPUT端输出电压是0V

按照你说的接法,调节电位器只能让芯片开机或关机,不能改变软启动时间,也不能调节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端EN的作用是决定芯片是否工作,它只有两种状态:
EN电压高于2.5V:芯片开机,OUTPUT端有3.3V电压输 ...

你好
帮帮团大神
我不是为了这样实现可调电压
我只是发现原设计100k电阻是不接地的
靠芯片内部与地之间形成电压来决定开启或者关闭
所以,我就问问如果是采取三端多圈可调电阻可调端接en
是不是可以,如果没有危害,岂不是更容易,模拟开启或者关闭
从你的解答看,是安全的!谢谢

网友:
官方电路图里面,EN是通过100k电阻接到Input的,这样只要Input有输入电压,芯片就会一直工作。
如果想控制芯片开启或者关闭,用可调电阻接EN是没问题的。但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式:EN同样通过100k电阻接到Input,在EN和地之间再增加一个开关,开关断开的时候芯片启动,开关接通的时候芯片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