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的15177 256G的参数有错

楼主(2021-07-26):
网上流传的这个专开的2246XT版本:sm2246XT_MPTool_Q1102A_9DFK_SD15177-256G
参数应该是错误的,15177对应的应该是1DFL 无土狗的参数,
但是开卡开不出来
A115=Sandisk,2TGbit,SDYNSGDPM256G
Sandisk,2TGbit,SDYNSGDPM256G=45,3E,A6,93,7E,51,1,16,1280,04096,0256,04212,04036,02000,04,04,04,2,42,15,0,05,FF,11,0000,A2,00,20,20,20,25,10,00,36,00,00,00,10,1C,40,2,0,02,04,06,FF,03,00,3,05,01,02,FF,11,01,00,00,00,00,77,77,66,66,0000,
对应的1DFL
Toshiba,2TGbit,TH58TFT1DFLBA8P=98,3E,A6,93,7E,D1,1,16,1280,04096,0256,04252,04036,02000,04,04,04,2,52,15,0,05,3F,13,0303,00,00,00,00,00,25,10,00,33,00,09,11,8F,00,40,2,0,02,04,06,FF,03,00,3,05,01,02,3F,13,01,00,00,00,00,88,88,66,66,0000,
1DFL是土狗颗粒,不知道2246XT的土狗颗粒参数是哪一位,请教有没有开过卡的人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的讨论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6841-1-1.html

网友A:
这参数没有问题,开不出是报什么错?闪迪的颗粒一般不能直接套东芝颗粒的参数,有个关键参数是一定不通用。闪迪无狗(即上电SDR)颗粒,不拆土狗电阻的话改参数也开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参数没有问题,开不出是报什么错?闪迪的颗粒一般不能直接套东芝颗粒的参数,有个关键参数是一定不通用。 ...

卡down,颗粒本来是贴在46en上面的,用46en开卡一切正常,直接在46en上面开46xt,怎么都开不过,这种高速颗粒上46xt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down,颗粒本来是贴在46en上面的,用46en开卡一切正常,直接在46en上面开46xt,怎么都开不过,这种高速 ...

参数23及53位从原来的FF改成1F,2F,3F,4F......这样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我还没有遇到过卡down isp的情况。

网友A:
刚试了一下,这个参数开卡完全没有问题的 2246xt 15177
如果你是指卡download mpisp的话,是你原来用46en开过卡,没有清空颗粒就会这样。用46en工具debug功能里的erase info或erase all功能清空一下就ok了。

网友:
2246EN开2246XT开卡先短接成1024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试了一下,这个参数开卡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是指卡download mpisp的话,是你原来用46en开过卡,没有清 ...

谢谢,但是愣是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功能在哪里,DEBUG~~!!!!

网友(2022-01-26):
64G和256G在46XT上很好开,128G才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