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我的LED烧了

楼主(2021-07-26):
我的LED(3.2V)灯,3(串)*(5并)*(6并)的阵列每串加个120的电阻,
12V铅酸20AH的供电,第一次电压12.4电流0.63A用了十几小时,
然后换新电池12.8V0.68A,从正极供电处开数,第一排:第一串,第二串微亮,第二排:第五串不亮
其他全亮,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某些led体质不行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些led体质不行烧了吧

不知道啊12伏LED接12.8伏的铅酸应该没问题的啊,5*6的30并连20MA测电流是0.68A

网友:
散热怎么样

网友:
我是外行,猜测会不会是所有电阻都是并联导致整个系统电阻太小,我之前做小一点的都是在最外面加一个合适的电阻计算好电流限流

网友B:
那种可以随便剪的LED灯带就是这样的结构,如果不是超额定电流使用,就是LED品质不行。

网友C:
看你的是什么灯珠。有些灯珠最好大幅降额使用,也就是把电阻串再大一些。
排除电路和电源问题,测一下灯珠两端电压。

楼主:
用一个电脑风扇再吹,温度估计有四十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可以随便剪的LED灯带就是这样的结构,如果不是超额定电流使用,就是LED品质不行。 ...

灯珠是一个一个自己焊的 不是三个一排的那种灯带,电流测了之比额定的多80毫安,(一个20MA,30并3串=600)实测电流0.68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是什么灯珠。有些灯珠最好大幅降额使用,也就是把电阻串再大一些。
排除电路和电源问题,测一下灯珠 ...

估计是灯珠质量不是太好,加上温度有40左右,30并3串600MA实测680MA,我想应该限压或者限流,才能用长久

网友D:
20ma时不要按3.2v算led电压,实测一下,限流电阻肯定小了

网友E:
LED有个特质,温度越高,电流越大,压降越小,所以必须恒流,如果电压一定,随着温升,LED的压降会越来越小,电流就会越来越大,温度也就更高,直到烧毁。
另外,LED的体质偏差也比较大,一般同一批次的亮度偏差都能到20%,所以,烧的时候,也是有短板的先断。
还有个特点是开关冲击,因为有结电容的存在,串并越多,冲击越大,所以开关的时候也是击穿的高发时机,所以高端的LED里面会带有齐纳二极管。

网友:
个人认为:
1、灯珠质量不行~!
2、灯珠工作电压设定过高~!3串不如改成4串~!!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a时不要按3.2v算led电压,实测一下,限流电阻肯定小了

有时间了试试,今天刚通知减薪,准备换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有个特质,温度越高,电流越大,压降越小,所以必须恒流,如果电压一定,随着温升,LED的压降会越来越小 ...

估计是质量不怎么好加上电压偏高再加上升温后电流偏大造成的

网友:
散热要做好, 最好使用恒流电路配上合适数量的串并.
如果你散热不好  可以多并一些平摊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