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12V/6A电瓶充电器MTC2663

楼主(2021-07-26):
今天天气凉快发个贴凉快一下,这个板子以前我发过,那时候还不懂,经过论坛的熏陶后还学会画图了,不过是手画大家见笑了,这几天常看到人发充电器,我也憋不住啊,来一贴,顺便换个散热片,另外发觉输出端有个MOS防反接,为啥输出还有电,然后还可以短路有电流呢,百斯不得骑姐

垃圾堆里面找出散热片

这个到合适,还比较符合6A风格,但无赖外壳根本装不下

只有这个了,有点小,没有耳朵合适,有耳朵容易和下面电阻短路所以要换

顺便摆拍几张裸照

最后上张手画MOS管控制电池反接电路,我试了直接有输出,怎么防呢,骚我们小白吗

OVER..

网友A:
可能是mos击穿了吧?

网友B:
这种一个变压器上用两个磁环的变压器 还是头一回见。

网友C:
没文化,这叫百撕不得骑姐  是 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mos击穿了吧?

Mos是好的,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个变压器上用两个磁环的变压器 还是头一回见。

就是,一个线圈绕在两个磁芯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文化,这叫百撕不得骑姐  是 撕

哦噢,好的,手撕要有手,哈哈

网友D:
光电管拆了看看还有没有输出,正常应该没有电瓶电压,可控硅是不导通的,围绕光电管导通条件怎么给可控硅信号的电路查!

网友E:
常见是用可控硅做输出防反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电管拆了看看还有没有输出,正常应该没有电瓶电压,可控硅是不导通的,围绕光电管导通条件怎么给可控硅信 ...

本来不觉得啥的,昨天空了拿出来把中间那个可调想改成固定电阻,顺便把电压调成14.5v,然后短路电流居然达到16安,我去,看来我真得好好弄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见是用可控硅做输出防反哩

看来还真的好好弄弄了

网友:
百思不得骑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