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Intel颗粒 开不出 啥情况 求指点

楼主(2021-07-26):
29f32b2alcth2
17505   颗粒   这固态是不是有问题 b16版本我都试了  开不出来  求指点

网友A:
很简单啊,ch2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ch2坏了

怎么破 大神

网友:
换掉坏的就能开了

网友:
有一个颗粒挂了CH/CE MAP这里勾选CH0 CH2 CH3开卡

网友:
打错了,ch1坏了,虚焊或者直接坏了

楼主:
求大神继续指点 还是不信

网友B:
重新植球贴一片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植球贴一片遍

不会  呜呜  有没有抢救下的机会

网友:
背面右侧的颗粒拆下来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