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ESP8266开发板DIY矩阵时钟--抄HACK作业都不会

楼主(2021-07-26):
diy矩阵WiFi时钟

这是截图大佬的成品图片。看过之后手痒也想diy一个,配件到齐后花了两个晚上都没有刷进固件。特开贴希望走过路过的大佬能指点迷津。
学b站hack做个矩阵WiFi时钟,烧录固件出问题了。

网友:
6个LED模块的,4个的。我都做了。很简单啊,按照HACK公众号就可以,没遇到你这问题。OLED的我倒是遇到问题了,重新下载ESP8266FS-0.5.0-Sketch Date ULOAD,才行

楼主:
走过路过的大佬们,帮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一直刷不进固件。

网友:
他一共三个版本,换个2.0的试试呗

网友A:
ArduinoJson库,用5.13.5版本?
ArduinoIDE开发ESP8266的,用的2.74版本?

网友:
你这不是刷不进固件,是程序编译出错了,这种一般是选错开发板或没有安装对应的库

网友:
0-15-16这三个IO需要设置…这玩意儿不会自动下载…

网友B:
编译没有通过,查IDE和程序;

没有到上传的步骤。

建议先从点灯开始,熟悉下软硬件环境。

网友:
程序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没有通过,查IDE和程序;

没有到上传的步骤。

什么是点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点灯?

一个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Json库,用5.13.5版本?
ArduinoIDE开发ESP8266的,用的2.74版本?

是装这两个版本吗?

楼主:
退出状态1
“class ESP8266WiFiClass”没有名为“setAutoConnect”的成员
这是要安装哪一个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装这两个版本吗?

上面是库的版本,错了也会出问题
下面是开发板的版本,要用2.74

网友C:
库太旧了,用2.74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太旧了,用2.74的库

arduino用2.74?

网友D:
或者你找一个人家编译好的固件,直接用ESPFlashDownloadTool来刷,就不用自己编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你找一个人家编译好的固件,直接用ESPFlashDownloadTool来刷,就不用自己编译了。 ...

固件刷编译好的,用arduinoIED编译的

网友E:
库版本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库版本不对

请明示,怎么操作?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