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门锁锁体坏了,方铁拔不出来怎么弄

楼主(2021-07-27):
半夜门把手向下一压,啪一声锁体有零件断了,把手无法弹起。之前这个锁体就有点问题,一面一个部件断了一点,导致两档反锁的第二档伸不出来。
现在感觉是弹起把手的弹簧掉了,但是门把手两边拔不下来。中间是方铁是是2根铁条组成一根方铁,按经验把锁芯拔出来,就可以轻松取下。
现在死也拔出来,2边门把手没有一边能拔下来,肯定是有一边能拔下来的啊! 怎么取下来呢求帮忙...我好换锁体

网友:
好家伙,咱俩门锁毛病一样

网友:
有个内六角顶丝,拆掉

网友A:
把手和方铁是螺丝固定的,螺丝拧掉可以以抽出来,同时也兼门厚薄不同的调节!!!

网友:
有个销子螺丝。

网友:
这个松掉

网友:
拆锁紧螺丝,前后左右晃几下,实在不行就大力出奇迹。

楼主:
拔错边了,乌龙了哈哈哈。白天一次就拔下来了噗。昨天半夜人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手和方铁是螺丝固定的,螺丝拧掉可以以抽出来,同时也兼门厚薄不同的调节!!! ...
拔错边了,乌龙了哈哈哈。白天一次就拔下来了噗。昨天半夜人懵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网购了新锁体在路上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