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三星860EVO怎么开卡啊???

楼主(2021-07-27):
好烦,换了好多个软件都不行。
2258XT主控,闪迪颗粒,新手求助应该怎么搞?????????

网友:
我猜你是为了开卡才注册的

网友:
加一顶楼上

网友:
我也猜你是为了开卡才注册的

网友:
为了开卡注册也没有什么吧,我当初还不是有需要才注册这里的,慢慢这里就成了每天必到的地方之一了

网友:
继续换,找可以用的软件

网友(2021-09-29):
可能是坏块引起的,并不是掉固件,因为2258XT缓存很小还是内置的,映射表没那么容易坏,软件能识别出来就多刷几次,让主控识别新增的坏块替换后可恢复正常

网友:
坏块太多,开不过就跑rdt,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