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求助,儿童数码相机显示屏黑屏故障

楼主(2021-07-27):
各位高手达人,本人是个维修小白,近来无事,先后买了两台儿童数码相机给小孩玩,但都出现了同一个故障,开机有声,按拍照有咔嚓声,能拍照,但是取景的显示屏黑屏,两个问题都一样!拿到外面请师傅修,价格比相机还贵。只好偿试自己动手。拆开一个是用spac1628A-H141芯片的小东西,但本人是小白,完全不懂修,请数码之家的达人指点一二。

网友:
应该只是屏的问题,看下背光亮吗?是不是LED管坏了?

网友:
接好线,开机,用打开手电放屏上,看屏是否有影像显示,有的话说明屏没有问题,只是背光不亮了。

楼主:
回楼上两位好心人,背光板是亮的,屏是黑的,两部儿童相机都这样,回去我拍个图上传

网友:
检查一下显示屏及驱动芯片的供电。

楼主:
感谢楼上的达人回复,今天终于有空再弄一下。我估计应该是显示屏的问题,问题又来了,在哪买这种型号的显示屏?

网友(2021-10-09):
貌似也没多少零件看那个不顺眼换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