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一根雪糕可以换一个挺敦实的小充电头,问你干不干?

楼主(2021-07-27):
前些天在数码交易区里买的小充电头,5V1A的规格,和6F22电池比较一下,还是比较小巧的

插脚是可伸缩的,不占地方

这个是手头的一个华为5V2A充电器的重量

5V1A的小充电头的重量只比华为少了5克左右,还是挺敦实的

到手的小充电头有两种款式,测试的时候为了方便区分,这里命名为A款和B款。A款和B款外观上一毛一样,都是库存的产品,只是A款的颜色略微有点点发黄(很淡的那种),可能跟外壳的用料有点关系,B款外壳的颜色是纯正的白色

测试一下两款充电头的极限输出能力

A款极限输出1.5A,保持15分钟左右,输出电流会逐渐下降

B款极限输出1.3A,保持15分钟左右,输出电流也会逐渐下降

A款充电头长时间持续输出电流可以稳定在1.1A左右,充电头有发热但不严重,比较温的那种

B款充电头长时间持续输出电流也是稳定在1.1A左右,充电头有发热情况与A款相同;随着负载大小的升降,自己发现这两款充电头居然都有线损补偿,这点有点出乎意料

充电头外壳用的是超声波焊接,直接上台钳开夹,就听嘎嘣一声,无损开壳

两款充电头的瓤,都打了不少胶,热缩管绝缘也都弄得比较到位

两款板子的背面,高低压隔离做的也比较到位;两者元件对比,目测有几个电阻阻值是不一样的

SOP8是一颗SP5615F,PWM原边反馈芯片

SP5615F的规格书摘要:充电头确实是支持线损补偿,而且两者极限输出电流的不同,应该是跟CS脚的取样电阻Rs不同有关(前面图里的2R2和2R0);另外充电头上电之后不会立即输出大电流,有个略微延迟的过程,这一点和规格书里的软启动功能也是对应上了

两款充电头的初级电容都用了两颗400V 4.7uF的105℃电解

两款充电头的输出电容都用了6.3V 680uF的固态

两种板子布局和器件都是一样的,只是板号略有不同

USB A母座不是铁的

插脚也不是铁的

插脚的伸缩机构是一个单独的模块,做的比较良心

用胶水把插脚黏回去,外观干净利落,不会有人发现我曾经拆开过吧?

下面测试一下充电头的纹波,负载用的艾德克斯的IT8211,CC模式下电流设置为1A,8211的干扰噪声很小,对纹波测试结果影响也小

充电头连接转接板,转接板分别连接U表+IT8211、示波器探头

A款空载纹波31mV

A款1A满载纹波98mV

B款空载纹波28mV

B款1A满载纹波86mV,从测试结果来看,两款充电头的纹波控制的都不错,好评

充电头一个1.2元,运费6元(不要在后面跟帖一个劲的问多少钱一个,包不包邮了),一根雪糕2块,如果用一根雪糕的钱可以换回来一个挺敦实的小充电头,问你干不干?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一下撸了这么多个,船长为了平均运费也是很拼:Strive:

网友:
最详尽的评测!
都是运费惹的祸。。。

网友:
手头6-7个苹果传家充电头,这款便宜但又不知道干什么好

网友:
不换,充电头太多了

网友A:
家里太多了,甚至开始末位淘汰制把性能低下颜值差的丢掉了,所以这个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吧!!

网友:
还是雪糕更好一些。,现在十几瓦都是慢充。

网友:
不换。。。5V1A没卵用

网友:
挺好,给现在的手机充电能有效延长电池寿命。夜晚专用。近5年我手机都原装充电头几乎都没有用过。

网友:
这是带头让我们撸啊
不看测评还真不知道这个雪糕挺好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太多了,甚至开始末位淘汰制把性能低下颜值差的丢掉了,所以这个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吧!! ...

充电头也内卷了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但是输出电流小,用处确实不大,要不也撸几个玩玩了。

网友:
烟酒换充电头,充电头换雪糕,这几天京都太热了

网友:
有纹波测试,这个拆解很有意义,有点类似于充电头论坛的水平

网友:
断舍离知道不?虽然便宜,买回来没有用也是垃圾啊

网友:
我也撸了8个扔家里备用

网友:
我还以为是哈根达斯

网友:
充电头不错。小电流必备。

网友:
看着这么敦实,垫床腿也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