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怎么用万用表判断小太阳能板有没有串联二极管?

楼主(2021-07-27):
有两块被布包住的太阳能板,只留了接头出来,用万用表能判断串没串二极管吗?

网友:
我比较暴力,用手摸到太阳能板的接线处,把布拉起一点直接用表笔刺穿,另一根表笔插进外露插座里头,快又准

楼主:
如果拆的话直接看就行了,不想拆啊

网友A:
接个直流电机看转不转不知可否

网友B:
这种折叠的板子本身不会24小时接着使用,不需要防倒灌二极管,没阳光时早拔掉插头收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直流电机看转不转不知可否

那样只能看有没有电流输出吧?正转反转应该区别不了有没有反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折叠的板子本身不会24小时接着使用,不需要防倒灌二极管,没阳光时早拔掉插头收起来了!!! ...

就是根据常识判断,没有二极管?

网友B:
只有直冲电池没有控制器而且24小时不断开到的太阳能板子才需要防倒灌二极管,但凡经过太阳能控制器的一般都不需要二极管。

网友C:
通过转接头引两根线出来再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转接头引两根线出来再测量。

可以引出线头,具体怎么测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直冲电池没有控制器而且24小时不断开到的太阳能板子才需要防倒灌二极管,但凡经过太阳能控制器的一般都 ...

正准备24小时连接电瓶无控制器直冲,所以问问怎么判断有没有二极管。

网友D:
接稳压电源,测试反向电流。有反向电流就没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稳压电源,测试反向电流。有反向电流就没二极管

嗯,反接电瓶,把阳光遮了试试。

网友E:
有没有二极管,你都需要一个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二极管,你都需要一个控制器。

这个开路电压18V,短路电流几百毫安,据说铅酸电瓶用小电流直冲可以不用控制器呢。

网友:
我的表可以判断是否脉动电压,如果没接不显示或者很低,接了电压尾数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