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建武组合卡座机芯

楼主(2021-07-27):
建武B9,没有排线,发现卡座部分可以独立使用
机芯需要打理,拆

打理完后效果相当好

网友:
比较低档的机芯。

网友:
还行吧,电控机芯

网友:
一代天骄,逝去的历史

网友A:
全塑料机芯看到没胃口了。

网友B:
机芯不错,霍尔都用上了。
怎么没有看到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芯不错,霍尔都用上了。
怎么没有看到皮带?

图片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塑料机芯看到没胃口了。

修机20多年还真没见过全金属材料的机芯,还望老师指点

网友C:
建伍现在还出音响吗

网友D(2021-09-18):
建伍B9 ,该系列的旗舰机型,要对应到大型建伍音响的话,应该对标到建伍A85。
该系列卡座从中配开始,在小尺寸组合音响系统里算是高档的。除了没有VFD屏幕以及录音电频手动调节以外,其他功能基本都有了,包括Auto ACL。
卡座机芯质量可靠,很多至今都还可以工作。音质也非常好,依照我的969卡座录放效果判断,可以同比多数中端独立双卡。

网友:
组合音响拆得最多就是索尼和爱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伍B9 ,该系列的旗舰机型,要对应到大型建伍音响的话,应该对标到建伍A85。
该系列卡座从中配开始,在小 ...

通过该机卡座录出来的磁带效果比那些低端双卡卡座好太多,唯一缺点就是不能手动调整电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建伍现在还出音响吗

建伍  先锋  山水   现在全是国产音响品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伍  先锋  山水   现在全是国产音响品牌了。。

质量咋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