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假装拆一个功放,实际求助低通参数调整

楼主(2021-07-27):
前段时间,给电视用的2.1多媒体音箱有杂音,换了电容也还有杂音,这个音箱主体已经服役20年+了,电路板所有焊锡点下面都分层氧化,一动元件就脱离,

挨个焊接了一遍,更换了滤波电容后,底噪更大了;这功放是当年流行的2030*3路功放,中途跟两声道换成LM1875,声音还是相当不错的;不过这么久了,考虑换个了。

偶然发现某宝有2.1声道的数字功放,于是物色了一个,画60大洋买回来了。

买数字功放的原因有二:一个体验下新技术,二个是我有两个20V90W的开关电源,物尽其用。

转天东西就到家里,这是参数介绍:

假装拆机一下:

直接联机测试,发现中高音沉闷,低音微弱,且滤波截止频率不对,低音箱里大量人声,跟我原来的2030差18条街。

于是赶紧拆机抄图,这是低音部分的,双声道部分除了没有低通滤波,跟前半截是一样的知识放大倍数只有5倍:

研究发现,左右声道放大部分,也有如图中的C71,容量为10nF,于是直接去掉,之后试机,中高音清亮了许多,基本正常了。
但是低音部分还是太弱,于是把上图中的R6更换为47K,才稍有起色;原机C10实测3nF,C15实测小于1nF(不确定,表测量小容量不准),
于是把C10,C15都换成10nF,感觉低音稍微好一点。(这并不一定是原厂设计的问题,可能人家这样设计是为了照顾各种喇叭,而我的喇叭是5寸的,人家照顾不到)

由于才疏学浅,看不懂这个滤波器属于那种形式,坛子里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分析一下这个滤波器,把低通频率调到150HZ去,并增大增益,使低音能靠近2030的效果。

实在不行,我要再加大前级放大量,后面电容就拿着电容挨个并上去测试了。

最后说一下,这块板子不值得购买,要买也要买3个货4个运放的版本,那几个版本各路都有单独的运放放大,低音还是正反相推挽驱动,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A:
2.1声道300W,电源得是24伏15安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声道300W,电源得是24伏15安以上?

没有那个喇叭,达不到那个功率,所以不用担心功率问题,

毕竟就算能达到,家用也受不了那么大功率。

低音通道要达到100W喇叭必须是2欧的,左右声道要达到50W,喇叭要4欧的,是一般家用音响很少有这样的规格。

网友:
我一直是觉得数字功放玩虚的,效率高,高到把能量守恒都破解掉了

网友B:
我觉得玩音响首先得有好点的箱子,比如我就缺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玩音响首先得有好点的箱子,比如我就缺箱子。

还得有好的前级、音源、咸菜,最后还得有个好的听音环境

网友C:
一直想搞个分频点可调的低音炮,却不知应该在电路哪个位置改个电位器!R3还是R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搞个分频点可调的低音炮,却不知应该在电路哪个位置改个电位器!R3还是R6? ...

R3R6是调整放大增益的,也就是放大多少倍。

要要调分频点,硬是要改后面的阻容参数。

网友:
借用你的图发个求助帖。

网友:
居然自己调合适

网友:
我有个2.1也是底噪,屏蔽换电容啥的都试了,不管用,结果换了个运放好了

网友:
三阶RC低通滤波器,有计算公式,时间长忘了,跟运放在一起的就是:三阶RC有源低通滤波器,计算起来挺复杂。

网友:
之前偶得了一套2.1山水的多媒体,也是中低音沉闷,换了电容搞不定,就是功放问题,还以为是卫星喇叭的问题,哎。。
折腾半天,最后低价出掉了。。

网友:
居然有100W:funk:

网友:
多谢哥们帮忙避坑,这种数字功放我一直想买一块来试试,但就是不知效果如何,这下子瞬间解毒了,还是继续用车机咯

网友D:
我看的是这一款。你既然买2.1声道的。那低音那路肯定要是有单独调节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的是这一款。你既然买2.1声道的。那低音那路肯定要是有单独调节的呀。 ...

调整是单独的,就是低通滤波设计少了一个运放,导致各种将就。

既然买了,就要想办法用起来。

网友:
这些套件,最好把运放都换了,很可能是假货

网友(2022-02-10):
这是低音炮电路,电路防真一下,低频就出来了,我自己焊过板子,好辛苦

网友:
你买贵了,我原来买的是24.9元,芯片缺涨的也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