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回家再拆了银鹿超微型耳塞收音机

楼主(2021-07-27):
如题,超微型收音机,工具缺乏,回家再拆了。很佩服当年的奇思妙想。

网友A:
为啥商标念着念着就歪到八宝粥去了?

网友:
不拆开看看吗

网友:
蓝牙耳机的鼻祖!

网友:
拆了记得提醒我来开眼界

网友B:
应该是AM收音机,用的是MK484(C7642),直放式AM收音IC,噪音比较大,通过调节磁棒上线圈位置来调台。90-2000年之间还是挺常见的

网友:
这么小的收音机,看得我也想买个

网友:
晒晒那说明书呀

网友:
拆开瞅瞅啊~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打包起来了,不好翻出,回家再拆开。

网友:
用的啥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AM收音机,用的是MK484(C7642),直放式AM收音IC,噪音比较大,通过调节磁棒上线圈位置来调台。90-20 ...

是AM收音机。

楼主(2021-08-29):
看过了,不好拆。说明书来了。

网友:
第一次见,有意思了,突然想到前几天看到的三极管造型的收音机IC,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AM收音机,用的是MK484(C7642),直放式AM收音IC,噪音比较大,通过调节磁棒上线圈位置来调台。90-20 ...

说的我想起来,我以前也有过一个这种调台方式的收音机,可惜年纪大了,实在想不起收音机什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商标念着念着就歪到八宝粥去了?

此银鹿非彼银鹭!

网友:
这个用的是sd881的软封装的,效果不错,我买了三个,和这个差不多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