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卡皇类8187大功率无线网卡!天线能用脸盆代替吗????

楼主(2021-07-27):
拆卡皇类8187大功率无线网卡!!!

天线竟然是2个锅盖。迷你锅盖,还没有儿童吃饭的碗大啊。能不能用2个铝盆代替呢?就是那种旧手机换脸盆那种。信号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A:
定向天线,制作工艺要求高,尺寸需要计算,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出来的。
这种网卡信号很强但是速率不行

网友:
你可以试试,但是结果不会如意,天线能用脸盆代替,不过天线Q值不会因为你使用了面积更大的天线而增加,并且还会适得其反。

网友:
速度太慢了,以前买过两个,都淘汰了,放家里落灰了

网友:
不要随便乱改,天线尺寸都有规格的,搞不好你改了之后,信号还不如之前,不能恢复原样了

网友:
这卡用来pin,换其他卡连接

网友B:
我手里还有个一样的,现在PIN基本用不上了,只用来抓包。

网友:
脸盆对着信号,你这天线对着脸盆!你可以试试!

网友C:
鼓励你试试,天线很讲究,不会。以前,约8年前PIN破过几个码。现在只剩一个能用了,用了好多年,期间换过路由,但名字密码没改。好久不pin了,似乎现在也困难了,是么?
芯片发烫,开壳加散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鼓励你试试,天线很讲究,不会。以前,约8年前PIN破过几个码。现在只剩一个能用了,用了好多年,期间换过路 ...

对方路由wps还是wap?。,才能pin吧,以前也玩过,现在估计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方路由wps还是wap?。,才能pin吧,以前也玩过,现在估计难了

记得是WPS。反正有一个能用,就不PⅠN了。不看电影,没问题。下个几G软件也可以。当初也担心支付密码,这么多年,也没事。估计对方不是黑客。

网友:
54M有什么用,加密我记得只支持WEP?最多支持WPA1,一般现在的机器都连不上了,也就最多做个无线桥接,问题是带宽太窄,已经作古的东西了

网友:
这个可是当年的蹭网神器啊,我还有一个3070的在犄角旮旯里吃灰呢,实际使用中8187比3070的信号要好,但网速比不上3070,也感谢这些神器,让我触摸到了linux的边,学会了用u盘写入cd-linux或奶瓶系统,还学会了在win7里安装虚拟机,再安装cd-linux,想起来当年真能折腾

网友E:
还是在租房子的年代买了一个,当然是为了蹭网。现在,我都老了。

网友:
这种网卡接收信号很强的CENG网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在租房子的年代买了一个,当然是为了蹭网。现在,我都老了。

沧桑气息很浓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向天线,制作工艺要求高,尺寸需要计算,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出来的。
这种网卡信号很强但是速率不行:swea ...

做过叠双菱和wifi枪,效果很好。没那么严格的精度,效果比全向天线增加不少。只是我有个担忧,叠双菱和wifi枪的芯线和馈线都是接通的,这样就相当于短路了,会不会对网卡或者路由器有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还有个一样的,现在PIN基本用不上了,只用来抓包。

跑包很难。除非是简单密码。我跑过将近上百G的字典,含新华字典、手机字典、8位数字、8位数字加字母、九位等等等,连农村的几个包都没跑出来。都是电信的路由猫,chinaNet开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包很难。除非是简单密码。我跑过将近上百G的字典,含新华字典、手机字典、8位数字、8位数字加字母、九 ...

这种电信、移动或者联通光猫的包就不要去跑了,字典理论上要36的8次方那么大。抓包抓路由器的,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密码。我前两天抓了两个包,在无线论坛悬赏跑包,人家几分钟个把小时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