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一个太阳能路灯

楼主(2021-07-27):
2块5毛4撸的太阳能小夜灯,白天不亮晚上亮,晚上一直亮有点浪费电,于是又花巨资买了人体感应SR501来改装一下
就是这么个玩意,平台上卖的多的很

一开始我以为里面用了光敏电阻,后来拆开看才知道错了,所谓的光线感应就是用的太阳能板自己。

开拆,你别说这货的18650还挺实在,拿手上掂量有点份量

测一下太阳能板的电压

基本原件就这几个,当开关S开启时,且也是晚上时,电池正极通过电阻开启MOS管的G,D,S导通,LED发光。
但当白天时太阳能板输出电压,然后让S8050导通,最后把MOS的G极拉低,LED就不亮了。

模块上场外加一只我手头常用的NMOS

要把原灯壳上的开关扔掉,再割一个方孔

割的太丑

最后就是随便的焊上感应模块,手头没有光敏电阻了,光感这块还用原来的电路,装好实际使用还行,挺好的。
原先的MOS换了,防止实际使用时损坏,来回拆换太麻烦。

网友A:
以前买了个带人体感应的,好像已经很久都不工作了,日晒雨淋的,太阳能板都翘翘了。做工还是太差了。

网友B:
热释电在环境温度高的地方不适用,人比环境温度低或者一样就不触发

网友C:
看我做的,这几天台风,没有太阳,亮了三个晚上没电了。
通过检测太阳能有没有电来自动亮灯,没有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释电在环境温度高的地方不适用,人比环境温度低或者一样就不触发

我这是装在屋里用的

网友:
早先的都带感应,现在很多都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做的,这几天台风,没有太阳,亮了三个晚上没电了。
通过检测太阳能有没有电来自动亮灯,没有传感器。
...

你这个高级

网友D:
把太阳能板改为单车的板子两块并联,把电池再并一个18650,并加上充放电4056小板,这样电池应不会过放过充了,两块太阳能板也保证白天能把电池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太阳能板改为单车的板子两块并联,把电池再并一个18650,并加上充放电4056小板,这样电池应不会过放过充 ...

我这个是装在屋里的,充电直接串4007.屋里光没那么强不会过充。平常上班,儿子上学,没人活动,也不耗电,所以也不会过放。

网友:
模块用错了,如果换成,那种雷达感应的,可以隔着塑料壳感应,不用破坏外壳

网友E:
老实交代,你感应开关多少钱买的……
怎么不直接撸个带人体感应的呢……运气好4.98可以撸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实交代,你感应开关多少钱买的……
怎么不直接撸个带人体感应的呢……运气好4.98可以撸一个 ...

马家宝3块8包邮,4块多带感应的没见到,那种感应不带调节的

网友(2021-09-15):
感应用雷达的壳都不用破,

网友:
同款~~我还有好几个连包装盒都没拆。。。。。

网友:
缩水了,上个月又撸了一个,18650变成145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了个带人体感应的,好像已经很久都不工作了,日晒雨淋的,太阳能板都翘翘了。做工还是太差了。 ...

原来不止是我一个太阳能电池板翘起来啊,我接了一个外接的太阳能板,效果不错

网友F:
我也买过几个这样的灯,别说放室内了,就是室外太阳晒着,充电都成问题。另外,我试过将太阳能板拆下来,它就不能亮灯了,要接上太阳能板才行。

雷达感应模块我也买了几块,就是不知道那个控制LED灯开关的开关电路怎么搞好(电子电路白痴,用继电器就太那个了),而直接用雷达模块点亮LED,电流只得100MA太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过几个这样的灯,别说放室内了,就是室外太阳晒着,充电都成问题。另外,我试过将太阳能板拆下来,它 ...

继电器怎么了?太阳能有电就断开,没电了接上亮灯,只要电池充电,放电做好保护,故障率那不低太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继电器怎么了?太阳能有电就断开,没电了接上亮灯,只要电池充电,放电做好保护,故障率那不低太多了吗:l ...

用继电器的话,老是开开断断的,会不会很快就报废?我是指用雷达感应控制继电器通断啊。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手上有,感觉功率不够就没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