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乔泰JTZ160b-3b网络摄像头到手拆解,三根天线两根凑数

楼主(2021-07-27):
50多块买的很廉价,商家商品描述300w像素(哄弄鬼了),三根天线不意外的话会有两根凑数的。

micro usb 供电 给了一根1.5a标称的5v电源 和一根廉价电源线,外带一张微信刷评返5元的券,并注明此券不要在评论里出现。

型号 参数什么的

红外补光和光敏二极管,没有可见光补光灯,定焦8mm焦距(这是卖家说的,实际上应该4mm左右)。

左面复位,右面sd卡(我自己的)。

小孔mic ,灵敏度很低。

后脑勺喇叭孔,底盘屁股散热孔。

不出意料,两根凑数天线,最右面5v供电。

云台水平步进电机,固件里单次旋转步数过多导致单步旋转角度过大,旋转调整不够精细。

靠这个塑料片固定上面的脑袋

底盘电机主轴插到这个塑料片底部实现水平旋转驱动

脑袋分两半卡扣固定

拆开看到垂直步进电机,也是插到半圆孔内实现垂直驱动。

垂直步进电机和外放喇叭

拆开头部

左面wifi模块,只2.4ghz,150m 单天线,右面flash rom。

一堆dc dc 供电ic

这个步进电机驱动

用的安凯主控,低端常用。中间cmos ,看着也就几十万像素。

8脚喇叭功放

6脚红外滤光片线圈h桥驱动

拆开镜头模组,一个线圈里面有个磁铁延长出来塑料摆臂,驱动两片镜片切换。

白天切到红外镜片,滤除杂光提升画质,晚上切到透明镜片最大限度减少红外线损失,增加夜视效果。
线圈受h桥驱动控制,正极性塑料摆臂靠左摆动,负极性相反。

有镀膜

焦点为无穷远,并胶水固定。

红外补光板

一圈红外led(微红),顶部暗绿色光敏,q5三极管负责光敏放大,发射极输出控制2300mos栅极驱动三串补光灯的同时经串联电阻简易限流后漏极电平转换后输出ir光控信号,灯串(三个三串和一个两串加电阻)和限流电阻既充当负载也充当mos漏极上拉电阻,mos控制补光灯的同时还负责输出ir控制信号,大于2-3v默认白天,晚上输出低电平。图中标注笔误应该简易限流

实测真实性能,录像最高码率800kbps,(h.264)720p 强光照最高15帧,弱光或夜间10帧(可变帧率)。

网友A:
大婶,这个晚上能看见老鼠么?

网友B:
围观球球拆糊弄鬼的摄像头。。。。

我总觉得这玩意都是靠卖云存储空间来赚钱的,套餐都不怎么便宜

网友C:
买了个阿里云的,画面确实很差,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婶,这个晚上能看见老鼠么?

嘿嘿这个连大象都看不太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观球球拆糊弄鬼的摄像头。。。。

我总觉得这玩意都是靠卖云存储空间来赚钱的,套餐都不怎么便宜 ...

这个价格确实利润空间不大,主要是忽悠你买云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个阿里云的,画面确实很差,哎

我之前买的一个室外球机分辨率还可以,能有300w,这个才90w,大概看个轮廓也就~

网友D:
威慑作用大于实用

网友E:
我买了一个400W的,感觉还是比较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威慑作用大于实用

能看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个400W的,感觉还是比较清晰。

嗯 这个价位的清晰度都不高~

网友:
 好东西,能不能刷机呢?

网友:
不知道滤镜切换电磁阀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

网友:
摄像头还是买大厂的。。像大华 海康 天地伟业这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确实利润空间不大,主要是忽悠你买云存储~

之前朋友买了一个类似的摄像头,好像也不到一百,但买云空间花了二百多,貌似只能循环存十几个小时,,看来看去总觉得像喷墨打印机的那种销售套路,主机便宜,耗材/服务死贵

网友F:
给个实际白天,晚上的效果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这个价位的清晰度都不高~

我买的130块,水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朋友买了一个类似的摄像头,好像也不到一百,但买云空间花了二百多,貌似只能循环存十几个小时,,看 ...

我就插张sd卡没开云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个实际白天,晚上的效果图

这个还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