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力速筋膜枪

楼主(2021-07-27):
看着好奇 拆了看看呗,螺丝都是隐藏,里面
锂电池和电钻一样三角形串联 马达也差不多 按摩头连接马达做活塞式运动 ,马达转起来形成来回捣人的感觉 很爽 很麻,

网友:
这东西怼在身上爽不?

网友:
12V的,至于电机。。看不太出来
反正越做越便宜了

网友A:
看着倒是全金属的,啥价格,楼主说一下!

网友:
有刷的电机,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倒是全金属的,啥价格,楼主说一下!

130去年买  今天又买个康佳的 86元 送女人玩

网友:
看样子是正品货

网友:
可以增加弹性钢锯弓,改成手持式模型曲线拉花锯,比人力速度快很多。

网友:
去年底领券买的一个基础版的29元,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换个头,改个曲线锯多好

网友B:
做工粗糙,不知道能用几天?我小孩将近1千买的也早坏过一次,固定曲轴连接位置底座塑料断裂。结果只能通过手工改造加强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粗糙,不知道能用几天?我小孩将近1千买的也早坏过一次,固定曲轴连接位置底座塑料断裂。结果只能通过 ...

这个我拆了做工很好啊  固定曲轴连接位置底座塑料附近我拆了半天才打开 很结实
不好估计也是个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