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低音炮的分频点?

楼主(2021-07-27):
一直想搞个分频点可调的低音炮,却不知应该在电路哪个位置改个电位器!R3还是R6?还是别的电阻改电位器?反正我看不懂这种音频电路!
注:电路图片借用于坛友苏州熊猫。

网友A:
去电路模拟器里试试呗

网友B:
我有成品,汽车用的大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电路模拟器里试试呗

没听说过这玩意,有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成品,汽车用的大家伙。

市面上的成品都是调低音的音量,并没有听说可以调分频点的。当然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照这个改一下

楼主:
这是音调控制调节电路,不是分频点调节啊?似乎用不上吧?

网友C:
一般这个图第一个运放分频第二个运放低音放大,弱弱地问一句改变高低音分频点后音质会变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个图第一个运放分频第二个运放低音放大,弱弱地问一句改变高低音分频点后音质会变好吗? ...

总觉得低音炮只发出嗡嗡声听着不爽,就想折腾一下,看看能否玩出花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觉得低音炮只发出嗡嗡声听着不爽,就想折腾一下,看看能否玩出花来。 ...

难不成你还想着低音炮象全频喇叭一样,有高音、中音、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不成你还想着低音炮象全频喇叭一样,有高音、中音、低音??

我想把400Hz以下都进低音炮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把400Hz以下都进低音炮试试。

我在网上帮找到一张图,你试着对照看吧

网友:
上图就是普通2阶低通,不用运放光用阻容也同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网上帮找到一张图,你试着对照看吧

这我看不懂,我要的是在电路上加装分频点调节电位器的改装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看不懂,我要的是在电路上加装分频点调节电位器的改装图。

图上调c15和r16值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