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FAST_FS05_v7桌面型百兆以太网交换机

楼主(2021-07-27):
淘汰下来的FAST FS05交换机,硬件版本v7,正常工作,搜了下网上没有相应的拆机贴,打开看看顺便清灰

品牌: FAST
型号: FS05
产品类型 :桌面型百兆以太网交换机
适用范围 :小型企业
网络标准: IEEE802.3 10Base-T, IEEE802.3u 100Base-TX
端口数: 5
支持全双工: 是
传输速率(Mbps) :10/100Mbps
交换方式 :存储转发

主要参数
产品类型        快速以太网交换机
应用层级        二层
传输速率        10/100Mbps
交换方式        存储-转发
包转发率        10Mbps:14880pps、100Mbps:148800pps

端口参数
端口结构        非模块化
端口数量        5个
端口描述        5个10/100Mbps自适应RJ45端口
接口介质        10Base-T:3,4或5类屏蔽/非屏蔽双绞线
               100Base-TX:5类非屏蔽双绞线
传输模式        全双工/半双工自适应

功能特性
网络标准        IEEE 802.3,IEEE 802.3u
网络协议        CSMA/CD
VLAN        不支持
QOS        不支持
网络管理        无

其它参数
状态指示灯        电源,连接/活动
产品尺寸        140×84×28mm
环境标准        工作温度:0-40℃
工作湿度:10%-90%RH(不凝结)
存储温度:-40-70℃
存储湿度:5%-90%RH(不凝结)

单位限制网速,百兆交换机足以应付,放办公室发挥余热吧

网友:
我都想整2.5G局域网了,你还在用百兆局域网

网友:
废物利用,挺好

网友:
大M的88E6060,这是多老的货了...

网友A:
早期的路由交换都是很有良心的 不管是从散热还是电源之类的地方都中规中矩 现在是能精简的就精简 能不用的就不用~购买的时候还是需要看版本的。某个品牌的V1-V3还是可以的,但是越往后缩水就越严重。

网友:
早先扔了不少~

网友:
监控线路上还可以用

网友:
找了一下,可以找到拆机帖,和你的版本号不一样,比较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8788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路由交换都是很有良心的 不管是从散热还是电源之类的地方都中规中矩 现在是能精简的就精简 能不用的 ...

直接点名三剑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点名三剑客就行了

其实精简也无所谓~ 所带来的问题就是零件更高的集成化 热量更小 但随之带来的就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我是没敢说这三个字~ 反正就是各位在买的时候都注意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