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大神来讲讲T12简史

楼主(2021-07-27):
用酒精棉洗过耳朵了
搬个小板凳洗耳恭听

网友A:
这货有什么史的,最多就一帮人做各种各样的面板呗,简单用一个笔记本电源,不要调温温度固定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有什么史的,最多就一帮人做各种各样的面板呗,简单用一个笔记本电源,不要调温温度固定都能用 ...

T12是一种成品焊笔的型号吗?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日本有一个智商150的牛人创造了HAKKO白光株式会社,推出了第一代产品T1。
不久以后,由于市场反响强烈,公司继续推出了第二代改进型:T2。
楼下继续编

网友B:
T12
T12钢由于含碳量高,淬火后有较多的过剩碳化物,按耐磨性和硬度适于制作不受冲击负荷、切削速度不高、切削刃口不变热的工具,如制作车床、刨床的车刀、铣刀、钻头;可制作铰刀、扩孔钻、丝锥、板牙、刮刀、量规、切烟草刀、锉刀,以及断面尺寸小的冷切边模、冲孔模等。
中文名T12钢外文名T12实    质碳素工具钢特    点含碳量高作    用铰刀、扩孔钻、丝锥、板牙、刮刀
目录
1 对应牌号
2 工艺规范
3 典型应用举例
4 化学成分
5 热加工
对应牌号编辑 语音
T9碳素工具钢
T9碳素工具钢
中国 GB 标准牌号 T12、中国台湾 CNS 标准牌号 SK120、德国 DIN 标准材料编号1.1663、德国 DIN 标准牌号 C125W2、法国 AFN0R 标准牌号 Y2120、法国 NF 标准牌号C12E3U、意大利UNI标准牌号 C120KU、酉班牙 UNE 标准牌号 (C120)、日本JIS 标准牌号 SK120、美国 ASTM/AISI/SAE 标准牌号 W1A-11½、美国 UNS 标准牌号 T72301、俄罗斯r0CT 标准牌号 Y12、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标准牌号 TC120、瑞典 SS 标准牌号1885、英国 B5 标准牌号 BW1C、韩国KS标准牌号 STC2. [1]
工艺规范编辑 语音
1、 临界点温度 (近似值)
Ac1 =730°C 、, Accm =820°C 、 Ar1 =700°C
2、 正火规范
正火温度 850~870°c, 空冷, 硬度 269 ~341HBW
3、普通退火规范
退火温度 760 ~770°C, 保温2 ~4h, 再以 <30°C/h 冷速, 随炉缓冷到 500 ~600°C,出炉空冷。
4、等温球化退火规范
1) 760 ~770°C ×2 ~4h, 680~700°C ×4 ~6h, 等温后炉冷到 500 ~600°C, 出炉空冷, 硬度≤207HBW
2) 750 ~770°C ×1~2h, 680 ~700°C ×2 --3h, 硬度 179 ~207HBW, 珠光体组织2~4级, 网状碳化物等级≤2级。
5、调质处理规范
淬火温度800~820°C,油冷; 回火温度640~680°C,保温时间2~3h, 球化级别:3 ~5 级, 硬度 183 ~207HBW。
6、普通淬火、回火规范
淬火温度760~780°C,水冷、⽔油双液冷却或碱浴冷却. 硬度≤62HRC, 回火温度(180 ±10)°C 。
7、薄片切断刀微变形处理
1) 调质处理: 760 ~770°C ×4. 25min 淬入三硝水介质, 600 ~610°C × 1h 空冷回火。
2) 最终热处理: 850 ~860°C × 80s 淬三硝水 2 ~3s 后, 入硝盐 180 ~190°C ×4min空冷, 270 ~280°c × 1h 空冷, 硬度 56 ~57HRC.
典型应用举例编辑 语音
1) 用于制作冷拔、拉深凹模, 在工作中磨损超差后, 可先经高温回火, 然后重新常规淬火, 可自行缩孔修复。
2) 该钢适合于制作小型拉拔、拉深、挤光模具0
3) 该钢经过以下热处理后, 可显著地提高钢的冲击韧度, 明显地提高模具的性能及使用寿命。预备热处理:淬火温度880~890°c,回⽕温度350~400°C;最终热处理: 淬火温度770~790°C, 回火温度180°C.
4)可用于尺寸小, 形状简单, 轻载荷的冷作模具, 如小冲头、剪板机的剪刀等。优点是可加工性好, 价格便宜, 来源容易, 缺点是淬透性低, 耐磨性差, 淬火变形大。
5)适用于制作一些要求硬化层不深并保持高韧性的冷冲模等。
6) 适用于各种中小生产批的模具和抗冲击载荷的模具。
7) 薄片切断刀微变形处理后, 平面畸变量≤0.06mm, 全部符合要求。
8) 碳素工具钢仅适于制作尺寸不大, 受力较小, 形状简单以及变形要求不高的塑料模。
9) 用于导柱、导套、推板导柱、推板导套, 淬火硬度50~55HRC; 用于塑料模具的斜销、滑块、锁紧楔, 淬火硬度 54~58HRC; 用于推杆、推管, 淬火硬度54~58HRC; 用于加料室、柱塞, 淬火硬度 50~55HRC

网友C:
说说据我所知的国内发展史:
十余年前在长汀电子论坛,大神MORE发布了lm358做主控的T12控制器,利用二手t12头子,使得白光焊台在爱好者中普及,也就是现在的白菜白光,在其他大神的参与下,不久的后来出现了lm324版、N-mos版。
2008年12月,GandF大大(就是M8数控电源和电子负载的作者)T26白光烙头控制器,用attiny26做了个1062数显版本,该版本需要负压,没有流传开。2012年5月一乐的goodcode大侠发表了以STC15F204为核心的三位数码显示版本。
2014年数码之家论坛的金向维采用goodcode的硬件,重新编写了控制代码,连续发表了许多个版本,如(开发者版)(核心版)(精简版)等,现在流行的数码管显示的大部分都是基于该版本的,这时候出现了"牛肉版“”。
2015年lyzaz在金向维开源的基础上,并在其指导下,完成了OLED版本。
其它版本没见过,请大大们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据我所知的国内发展史:
十余年前在长汀电子论坛,大神MORE发布了lm358做主控的T12控制器,利用二手t12 ...

我听得津津有味
大神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T12
T12钢由于含碳量高,淬火后有较多的过剩碳化物,按耐磨性和硬度适于制作不受冲击负荷、切削速度不高、 ...

嘟嘟嘟~(敲黑板)   你扯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