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f608开卡卡在preformat

楼主(2021-07-27):
求助,jmf608开卡卡在proformat fail
如图
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吗,感激不尽

网友:
点开看看详细信息,是不是某个ce炸了

网友A:
选Erase search都过不了的话多半有颗粒挂了

网友B:
板子拍图看看。另外换个型号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拍图看看。另外换个型号再试试

就这一块板子,没有其他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Erase search都过不了的话多半有颗粒挂了

请问这硬盘还有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这一块板子,没有其他型号了

我是说auto出闪存型号的时候,选个其它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auto出闪存型号的时候,选个其它的试试

都试过了,一样报错proformat fail

网友:
有条件拆下颗粒上测试架逐个测试,jmf的主控容易挂颗粒,X鱼上jmf主控更是如此,入手既要做挂颗粒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