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世纪之星大风车350ATX电源拆解维修基础入门

楼主(2021-07-27):
220升压烧坏的电源。当做一些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新手,老鸟跳过吧。有说的不对的,欢迎大家讨论。我看有新手不清楚风扇的拆装,这里介绍一下。

待拆的电源

打开看看里面,额 正面高压电容爆了一个。反面没问题。高压部分刷了一层透明的漆。图片是用水冲洗干净之后的。

电容拆下来了。这两个高压电容用的85°电容,不禁用啊。低压部分都是BH的105°电容。

仔细观察,保险烧了。

再看背面,发现问题没?

但是这个PFC线圈还是个真的。奇了怪了。

找了两个旧电容jianghai 的换上,换之前测量了一下容量还凑活。用热风枪吹干了板子,尤其吹一吹容易存水的变压器、芯片、和高压部分。测量没有短路,保险位置用105无极电容代替。然后试机正常。测量待机5V正常,短接绿线和黑线,输出瞬间12V然后调到9V左右、瞬间5V调到3V左右。没关系,是无极电容的问题,去掉之后应该就正常了。划开pcb上的铜,假PFC改真的。回装。

然后发现,风扇噪音有点大。再拆风扇。

揭掉标签后,有一个橡胶塞,取下来。里面白色的是卡圈。

我这样取卡圈。用尖头镊子插入卡圈的断头,然后打开镊子。下来了。

叶片拉出来。把卫生纸捻一捻擦内孔发过来一看,有个减磨垫。取下来,这个减磨垫比较脆,不过坏了不装也没事。

擦完了回装。润滑我用这个凡士林。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管这个好不好用。主要是我有一大瓶。卡圈一压就下去了。

贴封条。用胶带先粘一下去掉脏东西,然会正式粘上,用刀片压边沿切一圈。完 美~

咦?这个是啥?  忘了橡胶塞了。重新来过

插线回装,完事了。

网友:
透明胶大法不错

网友A:
这个PFC电感不论真假,划开PCB也不能让PFC变为真
因为这电源根本就没有PF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FC电感不论真假,划开PCB也不能让PFC变为真
因为这电源根本就没有PFC

被动PFC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2021-10-16):
105,无极电容限流?最大多少?

网友:
假pfc真多,有些连线都没有

网友:
羡慕,学习了。用透明胶的做法,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