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QIFU启夫750W电吹风,不放心拆看看看

楼主(2021-07-27):
淘特喂小鸡换的,不放心拆看看看

问问各位看官老爷,这质量能放心用么?

网友:
不成熟的经验:判断电吹风好坏,如果是220V电机,质量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不咋地,看看加热丝的支架上有没有温度保护,一般最少都是一个自恢复的和一个一次性熔断的

网友:
用小碳刷电机做吹风,实在是浪费资源,这种吹风通常就一年寿命。另外风扇没有紧固装置,可能会后退脱落。

网友:
居然没有隔热的?

网友:
前面换了一个,比我原来的风大热量也高,不是长时间吹没问题

网友:
吹风机又不会炸,顶多发热丝烧了或者风扇坏了,不过焊接处可以加多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