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读取nand flash里的资料 求推荐U盘主控

楼主(2021-07-27):
手上的一个设备坏了,里面是1gb的颗粒,型号是MT29F1G08,想焊接在U盘主控板上,用winhex恢复里面的资料,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吗   求推荐U盘主控板,谢谢大家

网友A:
想恢复里面的数据,原来在啥主控上,最好还焊到啥主控上。
不同主控固件算法都不一样,不同主控很难找回原来的数据。

网友:
或者用编程器读出BIN 格式的来。要重新写入的芯片0坏块或者和原来的坏块位置一样。能找出坏块映射表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恢复里面的数据,原来在啥主控上,最好还焊到啥主控上。
不同主控固件算法都不一样,不同主控很难找回原 ...

颗粒原来是在嵌入式主板上的  颗粒里面应该是有个linux系统

网友:
nand只能原芯片读,不能量产

网友:
我也很好奇 有没有一种主控可以直读芯片的,
不过我又想了想 好像不对啊,芯片原始是有坏块的吧,spd里面读出来 和nand读出来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这个只能上编程器了 U盘主控是不行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个一模一样好的设备,把FLASH焊上好的板子上。
有概率启动回去。
但是,如果设备的CPU跟FLASH有绑定那就无解

网友:
U盘主控不能直读page block,这边建议洗洗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