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SSK 16G SM3268AB主控 如何量产

楼主(2021-07-27):
一个中公教育U盘 SSK 16G USB3.0
主控SMI(慧荣)  SM3268AB  闪存spectek MT29F256G08EBHAF  16G
插入电脑不显示盘符,在磁盘管理器中可以看到盘符,但不能打开,不能格式化
用SMI mass production tool  smi慧荣量产工具 量产出错

请教各位大师指点,是哪里问题

中公教育

16g

3.0

主控SM3268 P AB

KEY170925 16GB B16  PFG23

芯片精灵检测结果 主控 SMI(慧荣) SM3268AB
闪存B5A40832A100  spectek MT29F256G08EBHAF

插入U盘 电脑不识别

磁盘管理器 可以发现U盘 但不能格式化  不能打开

量产出错

网友A:
闪存选的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选的不对吧,。

在选项里所有接近的都是试过了,不行,估计这个是山寨的

网友A:
料号查询
FNNB16A256G1DHBAFJ4-5AR
  查询
闪存品牌        Spectek
闪存容量        32GB
CE 数 量        1
闪存的ID
B5A40832A100
闪存单元        3D TLC
闪存制程        B16A
闪存类型        NAND
封装类型        BGA132
工作电压        Vcc: 3.3V, VccQ: 1.8V/1.2V
工作模式        同步模式
Die 数量        1

网友:
黑片和白片的量产工具你都试一下

网友A:
PFG23        FBNB16A256G6KDBAFJ4        3D T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号查询
FNNB16A256G1DHBAFJ4-5AR
  查询

都试过了,没有一个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G23        FBNB16A256G6KDBAFJ4        3D TLC

小白一个,请详细点。谢谢!

网友:
没找到支持你这个颗粒的软件

网友B:
估计DBF文件里的ID是2C头的,而你颗粒是B5头的,要改一下DBF文件和FFW文件里对应的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DBF文件里的ID是2C头的,而你颗粒是B5头的,要改一下DBF文件和FFW文件里对应的ID。 ...

不会弄,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