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人注意手机的距离检测灯了吗?

楼主(2021-07-27):
无意中发现vivo X20的红外距离检测灯几乎在所有状态下都亮着,哪怕是息屏时,然后看了iphone8p也是。手头只有中兴、华为p的做的很好,只在通话时启用。刷手机红外led长时间照射眼睛肯定有害吧!

网友:
这灯的功率。。。

网友:
红外光无害的,这点亮度跟太阳一比屁都不是

网友:
功率小无害,但长期开费电。

网友:
不懂了吧,这个灯是红外led,检测距离只是其中的功能之一。这个led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通话的时候用来检测面部,靠近后关闭屏幕以防止误触;再就是如果揣在口袋里的时候,这个led的作用就是检测是不是在口袋里面,以防止在口袋里面误动了电源键导致亮屏造成的误触。这个功能并不是所有手机都有的,所以并不是所有手机都会在关屏的时候亮这个led。

网友:
图片上右上角紫色小点才是距离检测灯。

网友:
这个就是光感,除了控制通话灭屏,还可以根据环境亮度来控制LCD亮度,显示里面有个自动调整LCD亮度的开关,可以关掉看看

网友:
如果手机支持防误触的话,可以在设置里关掉这个功能

楼主:
问了,vivo的关不掉,红外对眼睛是有害的,这功率20mw有吧!尤其长时间刷手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