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kil世纪AG2907-00无刷角磨机拆机

楼主(2021-07-27):
淘了几块电池包,以为是大有的,最后发现是skil的,既然电池包,充电器都有,干脆配个主机吧。
2907无刷角磨机,都没啥人买的,买了拆开看看

这个配色和大有的真像

电池触点和大有不一样,而且电池包不会锁输出

控制板分了3部分,弄得有点小复杂

齿轮箱里润滑油完美的涂在没有齿轮的地方。。。

fujisoku开关

CW 慈兴 606Z轴承

转子没发现明显的动平衡凹槽。不知道是质量过关呢,还是偷工减料。。

网友:
不便宜吧,看着流口水。

网友A:
你这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拆过十几把各种无刷的机器 印象中都没有动平衡 是不是无刷的不需要?毕竟里面嵌着磁铁 打深一点容易打着磁铁

网友:
齿轮上都没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拆过十几把各种无刷的机器 印象中都没有动平衡 是不是无刷的不需要?毕竟里面嵌着磁 ...

有可能可固化动平衡胶泥,或者去重开槽,内置在转子端盖里面看不出,有利于减小空气阻力,避免转子外侧结构改变导致转矩脉动变大。洗衣机水环配重,飞机涡轮机叶片有意留点间隙松动,能自适应动平衡减小偏心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