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逆变器怎么选?主要就是在车上给笔记本电脑供电

楼主(2021-07-27):
想入手一款12v逆变器,主要就是在车上给笔记本电脑供电,停电时手机充电用。主要负载都是开关电源类的,看到有正弦波和修正正弦波两种逆变器。
不知道如何选择,听说修正正弦波的逆变器会损坏电器,奈何正弦波逆变器又有点小贵。
纠结中。。。。还请大佬们指点

网友A:
笔记本电脑用多少伏啊?这种车载的逆变器质量五花八门,最好还是不要用

网友:
某宝小米逆变器或者海鲜市场也有可以淘的

网友B:
买12v转19v,5v的dc-dc转换器不更好,效率更高

网友:
12v24转19v伏电源转换器移动充电显示器笔记本电脑汽车稳压适配器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6866801994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12v转19v,5v的dc-dc转换器不更好,效率更高

戴尔笔记本用DCDC会限制功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脑用多少伏啊?这种车载的逆变器质量五花八门,最好还是不要用

19V 130w,只有原装充电器才能满功率

网友:
DC-DC升压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19V 130w,只有原装充电器才能满功率

先买个几块钱的DC DC升压模块测试一下,应该可以的,升压的很安全,即使坏了也就是12V输出,不会搞坏笔记本: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25740298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买个几块钱的DC DC升压模块测试一下,应该可以的,升压的很安全,即使坏了也就是12V输出,不会搞坏笔记 ...

升压模块我自己就有,目前的难题就是戴尔电脑的那个DC口带一个功率识别芯片,可以用来识别电源适配器的功率,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转接头都是90w的,插上电脑会报功率不足,独显不工作

网友:
某宝或者某鱼买套大众的原厂逆变器。一两百块钱。输出220  带电脑、手机充电器足够,还是大众原厂,质量应该比淘宝卖的这些有保障

网友:
type-c: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D:
买一个大牌的纯正弦波逆变器吧,用途比较广,安全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大牌的纯正弦波逆变器吧,用途比较广,安全放心

有什么品牌可以推荐吗

网友:
搞一个坏的dell充电器,把输出线剪下来接在dc-dc上

网友:
如果给笔记本用,还是买个好点的纯正弦波逆变器靠谱一点,或者淘宝有Dell的解码芯片,可以自己用升压模块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压模块我自己就有,目前的难题就是戴尔电脑的那个DC口带一个功率识别芯片,可以用来识别电源适配器的功 ...

搞个1Wire储存器,例如DS2501,有写好功率信息的

网友:
修正弦波,对于电源适配器来说,输入都要经过整流和滤波,实际使用完全没影响,对于交流无刷电机或者其它对频率有要求的设备就不一定能正常工作了
你的应用环境,建议搞个12V转19V升压板,再买根Dell电源线,在识别线上加个DS2501,某宝有写好功率信息的IC,可以和Dell笔记本通信实现原装电源的效果,当然升压板不能太差,否则可能烧机,推荐LM5122/LM25118/LTC3780之类的同步升压方案,做好散热,电压调节最好别用电位器
考虑到压降和转换效率,直接用DC升压的效率高很多,逆变再降压完全是脱裤子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