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老IBM MODEL M 屈蹲弹簧轴键盘

楼主(2021-07-27):
在寻找合适自己的机械键盘时,偶然在B站看到IBM老古董键盘,多了解了一下屈蹲结构。感觉这种键盘挺特殊,打字声音比机械青轴要大。反正价格不高,就在闲鱼的垃圾佬那里淘了一把,成色相当破,线缆早已经剪断,无法测试只有先拆解。当拆下键帽时,发现空格键下有类似蚕茧一种的生物。打开后PCB板、钢板都还好,没有生锈。钢板背后的塑料铆钉只脱落了几个,本想打算全部打孔穿通丝固定,就全部拆解开了,弹簧还好没有生锈,导电薄膜没有进水痕迹,导电薄膜的印刷要比现代键盘要粗。把外壳,双层键帽里里外外全刷洗了一遍。键帽是PBT材质的,洗出来很白,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色。把牙膏把处壳伤痕的地方打磨了一下。晾干后开始装机,在筒子板先来有铆钉的地方打通孔,用的M2*8MM的不锈钢螺丝固定的。这把键盘足有4斤重,很压手,放桌子上很稳当。找到接口线序,先用PS/2线试了一下,键键触发,咔嚓声很轻脆。如果里面的那个橡胶垫不装的话,咔嚓声更响,手感更好,为了保护薄膜还是装上了。测试没问题了,就加装了一个PS/2转USB,改了键线分离。用普通的打印机线就可以,方口的USB接口比较粗壮。虽然手感比青轴要重,但打字输入时的确定感还比青轴要好,更有节奏感。个人感觉挺不错。目前是我的主力键盘。

网友:
机械手感的薄膜键盘

网友:
这键盘当年洋垃圾15一个,我买了两。手感是那种敲击金属的感觉,声音大。有质感。后来进水,拆开弹簧满天飞,装不上了,报废。

网友A:
没有windows徽标键,用起来有些不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windows徽标键,用起来有些不方便吧

用软件可以自定义一个WIN键,我不常用WIN键

网友:
这个外壳是怎么拆开的?我一直没有拆开

网友B:
薄膜键盘就怕时间长了,薄膜上的印刷线氧化变黑,导致断路,不过你这个成色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软件可以自定义一个WIN键,我不常用WIN键

win10后,win键地位大增:虚拟桌面、多重剪切版、窗口位置绑定
可以说有win键生活舒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膜键盘就怕时间长了,薄膜上的印刷线氧化变黑,导致断路,不过你这个成色还可以 ...

老产品,印刷的银浆层比较厚,比较粗。我拆修过一把进了水的,钢板全锈了,薄膜的按键区完好,只是指示灯的排线有划伤,阻值大了,淘宝上的银浆,几块钱包邮,很好修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产品,印刷的银浆层比较厚,比较粗。我拆修过一把进了水的,钢板全锈了,薄膜的按键区完好,只是指示灯 ...

以前用过康柏 HP的原装薄膜键盘,手感非常好,也很耐用,专职打字。用了好几年,后来不好用了,当时不知道可以用这种方法来修复,丢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康柏 HP的原装薄膜键盘,手感非常好,也很耐用,专职打字。用了好几年,后来不好用了,当时不知 ...

老产品印刷的银浆层和钱币的盲印一样有明显的凸起感,相对新产品不容易氧化腐蚀

楼主:
今天用MODEL M的单个轴体做了一个钥匙挂件,发现黑色的筒子板很耐磨,不知道是不是PBT材料,用锯、砂纸加工时比一般塑料结实。和樱桃黑轴对比了一下压力克数,樱桃黑轴越往下按压力克数越大,但是MODEL M的轴体刚开始压为克数大,咔嚓声之后变的很轻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windows徽标键,用起来有些不方便吧

ctrl+esc代替windows键用

网友D:
是银行用过的老物件吧。

网友:
这种键盘以前深夜敲得太大声了。后来换了静音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银行用过的老物件吧。

可能是银行或者是传呼台

网友E(2021-08-26):
我04年的时候也买过一个这样的键盘,花了我80大洋,用了几年之后“B”键一直长按(排除弹簧或者按键问题), 不会修,只能放一边了。现在看到楼主的帖子才想起来我还有一个这样的键盘在角落里吃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04年的时候也买过一个这样的键盘,花了我80大洋,用了几年之后“B”键一直长按(排除弹簧或者按键问题) ...

我在闲鱼买的,85元一把,我买了好几把了,都是垃圾,需要全部拆解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