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火火兔

楼主(2021-07-27):
火火兔电池不行了,找遍全网也没有找到拆机照片,自己拆了发上来大家看看吧

网友:
随便找个聚合物电池装上不就好了

网友:
淘宝随便买一个锂电池就可以

网友:
不错,还有独立音腔

网友(2022-06-10):
这个是I6吧。还算简单。I7有3颗隐藏的螺丝,拆起来麻烦一些。至于电池,某宝上有对应的型号。现在升级了,可以用124853的就可以了,标称容量达到4000mAh以上(有一款标称4500mAh的应该是虚标。另外,电池型号就是尺寸代码,跟18650电池的含义一样,用不着量的。104853表示厚10mm×宽48mm×高5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