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了个鱼缸灯

楼主(2021-07-27):
搬家后,老婆就一直叨咕我的鱼缸。占地还没效果,催着我捯饬,在领导的谆谆催促下,倒腾了个大概,其中的过程在这不多浪费了,总之最后到了鱼缸灯的环节了,咱必须发挥咱爱动手的强项啊,看看积攒了一大箱子的各种零散的东西,开动脑筋筛选出来了几个旧货。当年忘了想干啥买的滴胶的12V5050灯带2米,一个装修过程中剩下的LED变压器,一个带线的两脚插头,咱这鱼缸灯不就有了嘛!
先收拾东西做计划,灯罩,最初的想法是找一段成品U型槽,跑了几个做铝合金的小店都没找到合适的型材,最后还是一个做门窗的朋友帮了忙,给咱赞助了一个不锈钢折弯的U型槽。
然后匹配变压器和灯带,变压器是24V的,灯带是12V的,凭咱这杠杠的初中物理底子,马上就想到串联分压了。再接下来就是开整了。上图

当初剩下的LED变压器,24V的,所以只能用灯带分压了

这是在咱的工具,简单但够用。

变压器去原线接插头

灯带串联,出线端焊好,用热熔胶封上。

接好线了,灯带带背胶,粘之前先加电测试,两截灯带总共70厘米,计算了一下,10.8瓦亮度够了。

朋友赞助的不锈钢U型槽

明光锃亮!

不锈钢的边缘比较锋利,马哥家1块1包邮5mm一米封边条,尺寸长度都刚刚好

转角的地方做个处理

封完就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贴好再用热熔胶封几个点加固一下子

完活上架

平时经常玩这个的一个哥们说可以和买的媲美了。
总结一下,玩DIY其实我觉得少花钱多办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充分利用自己手头的东西,物尽其用。这次鱼缸灯的花费就是马哥家那一米包邮的包边条了,其他都是废旧物品和朋友赞助的U型槽,也是让我感觉成功满满啊!
最后再秀一下子我的小缸就完活了!

楼主:
为啥最后多了两张编辑的时候看不见的图片水平有限,见谅见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最后多了两张编辑的时候看不见的图片水平有限,见谅见谅啊。

多的照片应该是你上传了 但是没选用的照片,发完帖子会默认放到帖子的最后,另外鱼缸这颜色,硝化系统还没建立好,赶紧弄好啊

网友B:
同款插座同款电铬铁同款热熔胶枪

网友C:
不错不错,楼主巧手
但有一点楼主搞的,还可以再优化一些。
看是个暧色的灯板是吧,这种地方如果您特别勤快倒也无妨。但如果有几天没有清洗鱼缸,您就会发现整缸黄汤
个人经验,如果您不是那么勤快,也不妨把灯板换成冷色的,如果不能换冷色调的灯板,不妨加几个蓝色led小珠在里面,再或者加个蓝色的滤光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的照片应该是你上传了 但是没选用的照片,发完帖子会默认放到帖子的最后,另外鱼缸这颜色,硝化系统还没 ...

多谢指点!图片是之前拍的,现在还可以,水质基本保持住了,极少极少的绿藻,就没弄其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插座同款电铬铁同款热熔胶枪

缘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楼主巧手
但有一点楼主搞的,还可以再优化一些。
看是个暧色的灯板是吧,这种地方如果您特别勤快 ...

灯珠是暖白光,这是之前拍的图片,目前还好,水比较清,一两周用管吸一吸底下的脏东西顺便换水五分之一左右吧。

网友:
楼主说得好   玩DIY其实我觉得少花钱多办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充分利用自己手头的东西,物尽其用。

网友:
草缸灯要用到红灯,为了看上去舒服,一般都是用RGBW多色LED配合调节到合适的色温。

网友:
不错,养鱼 很辛苦,要勤快坚持换水。。。
爱心 加 勤劳 ,学习了

网友:
看着还是不错的哈,哈哈。

网友D:
只能算是照个亮。要正常点,你需要各种波长的红蓝灯珠,而且看你尺寸,起码要40W的,才能保证草正常生长。但是LED灯照多了长丝藻,如果没有鱼虾,就备一点52,时不时倒一点

网友:
不错,做好了老婆怎么奖励?

网友E:
防水做好了吗?灯条本身是密封的?

隔壁有拾荒的婆婆脸上皱纹里掉出一个蚊子,观察发现是,她看到了一双男性大腿并且眼睛发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算是照个亮。要正常点,你需要各种波长的红蓝灯珠,而且看你尺寸,起码要40W的,才能保证草正常生长。 ...

也就是照个亮,玩不起草缸,操心还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水做好了吗?灯条本身是密封的?

隔壁有拾荒的婆婆脸上皱纹里掉出一个蚊子,观察发现是,她看到了一双男 ...

滴胶灯带,防水没问题。

网友:
:lol:7980
防水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