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角磨机改切割机-买了个奥奔AB8006角磨机支架开箱安装

楼主(2021-07-27):
某多多活动164.1入手了AB8006。
AB8005和8006都是拉杆式的,AB8005是普通底座无配重款,这款是底座加重的。
到手掂量了一下  确实很重很有分量。没放东西,空压 使劲压 压杆 也不会翻,很稳当。

说明书特别详细的拆解图
配了M8 和M10的两种卡角磨机的螺丝螺母以及塑料套。
这个根据你角磨机测孔用哪种。
六棱板好几个大小的,整体好多种大小型号的六棱口不是很统一
希望自己最好别丢了,
我没六棱套件,要是丢了调位置干啥的就完犊子了。

明天用了在评价一下。
目前挡板啊手感啊重量啊都感觉挺好的。

网友:
我也有个,
是最重的那种,
但是拉杆反而不如这种普通的长,
说来也好玩,
我原本是角磨机用了20多年,
切割精度不高才买的,
用了这个架子,
确实能提高精度,
但后来我买了新的角磨机,
直接手切精度也不错,
所以这个架子只能备用了,
当然一把老的角磨机一直安装在上面,
免得要用每次调试麻烦。

网友A:
切个25的方管都切不到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个25的方管都切不到底...

可以把方管转动一下

网友C:
不要太用力按,这个地方容易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方管转动一下

我要切 45度角方管, 你给转动一下 怎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太用力按,这个地方容易断

我去 这么吓人么 我轻点 前车之鉴呀 这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要切 45度角方管, 你给转动一下 怎么转?

很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切 45度角方管, 你给转动一下 怎么转?

活人能叫尿憋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难吗?

切45度一般是要焊接或组装成直角的,对接触面精度要求比较高,上下切两次大概率会形成两个高度不同的接触面,还要修整,影响后续加工效率。
切割一次到位是对切割机的基本要求。
说实话角磨机改切割机是能干些很小的工件,用处不大,这些作坊产品精度和质量都堪忧,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45度一般是要焊接或组装成直角的,对接触面精度要求比较高,上下切两次大概率会形成两个高度不同的接触 ...

有道理,确实没切割机有用,小玩具小玩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切45度一般是要焊接或组装成直角的,对接触面精度要求比较高,上下切两次大概率会形成两个高度不同的接触 ...

要讲精度就别用角磨机,上数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讲精度就别用角磨机,上数控吧!

患得患失的人忒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要讲精度就别用角磨机,上数控吧!

坛友之间讨论 不要说的那么极端 前面坛友说的也确实是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自己diy玩玩  买个二手锯铝机不比角磨机加支架贵 也比这个精度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坛友之间讨论 不要说的那么极端 前面坛友说的也确实是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自己diy玩玩  买个二手锯铝机不比 ...

呵呵,角磨机本来就是一种粗用的工具,掌握的好精度就好,精度只是相对的

网友:
现在玩合金锯片,锯钢管了,砂轮片要精度做梦吧……怎么都调不正的,我买的5833锯改了150砂轮切割片改了拉杆底座,现在吃灰了,给考伯特斜切锯加了个工装,能锯大于50度的大角度了,用不上砂轮切割了

网友F:
非杠 这个价能买个便宜切割机了 啥也能锯 这个受制于角磨机的切片尺寸 锯个小方管都得手动反面锯两回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杠 这个价能买个便宜切割机了 啥也能锯 这个受制于角磨机的切片尺寸 锯个小方管都得手动反面锯两回 ...

切割机要小巧好用,切割片直径180毫米左右是最合适的,最大能切60方管……体积和性能兼顾的,100的切割片真不好用,我现在角磨机都改用125的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讲精度就别用角磨机,上数控吧!

连基本要求都达不到,谈什么数控?

网友:
你有这个闲钱可以加钱买个便宜的355切割机真心的又快用好用秒切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