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长城1250W矿渣,顺便请教怎么维修

楼主(2021-07-27):
先说说这块电源吧。这块电源有16年-17年-18年-19年不同的年份的。
老的年份的,虽然摧残的久,但是做工不缩水。
我买过好几个这款电源,缩水有好几个版本。我这个版本,缩的最厉害,开关管缩了两个(其他版本只缩了一个)。16年的应该是没缩,满焊。

然后就是这个电源的问题:绿线短接,启动半秒钟就停机。然后反复短接几次,就可以正常运行(没带载)。感觉是启动几次某个电容充电了,就能运行了。。。求问各个大佬,应该从哪里下手修。(这个电源,启动后各组电压正常,各个电容没鼓包)

网友A:
10UF以下电容挨个换,先换一次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UF以下电容挨个换,先换一次侧的

两个270的大电容先换?有没有必要测一下容量?

网友B:
电解电容,挨个换,体积最大的先换
测量什么啊,肯定电容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挨个换,体积最大的先换
测量什么啊,肯定电容死了

好贵的。我搞几个拆机的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挨个换,体积最大的先换
测量什么啊,肯定电容死了

大电容没拆,直接测了容量,还有500(原来是540uf)估计麻烦了

网友:
我矿龙到手把电容全换了,特别是主电容,长城缩水到了270,我换了330的,12V换的固态,其他的用三洋

网友C:
120一个我买了2个都是会重启,上淘宝又花了100多买了电容把两个电源的电容全都换了。用到现在都没事。

网友:
学习一下,看到开启就保护的电源就晕

网友D:
先换靠近主变压器的小电容,大多是47uf50v的或者是22uf的。或者看电路找给开关电源板芯片供电的电容。变压器有一组是给芯片供电的,有一个电容容易失效

网友:
看到台系电容不用考虑,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换靠近主变压器的小电容,大多是47uf50v的或者是22uf的。或者看电路找给开关电源板芯片供电的电容。变压 ...

我先去找找那个电容

网友E:
我的矿龙,电容基本都换了,换了固态的,补全缩水,我还发了个贴呢,长时间各种电容出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F:
1250w的电源用270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50w的电源用270的电容?

对,没错。我都是换两个560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矿龙,电容基本都换了,换了固态的,补全缩水,我还发了个贴呢,长时间各种电容出问题可能性大 ...

我电容也换了。但是270实测还有250左右。我想想买都买了。。

网友:
你们到底是什么配置,竟然要用矿龙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0一个我买了2个都是会重启,上淘宝又花了100多买了电容把两个电源的电容全都换了。用到现在都没事。 ...

这有点不划算吧

网友:
换完电容的矿龙都都足够买个好点的品牌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