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mate20换触摸屏,淘宝425元屏幕总成。

楼主(2021-07-27):
买的二手机,触摸屏坏了,售后不管,上淘宝425元屏幕总成。

网友:
爱国机现在不是有换外屏服务么?

楼主:
话筒下来了

网友:
这是拆机预告哈

楼主:
usb小板 还有一个圆的不知道叫什么

楼主:
闪光灯下面有个螺丝,这里

楼主:
闪光灯下面有个螺丝

楼主:
卸掉电池和排线

网友:
邮到郑州半价售后换

网友A:
我是换过屏过来人了,换过屏的手机不耐摔了基本一次就完蛋,而且触摸没有以前灵敏不好用。

楼主:
听筒 前置摄像头 3.5插孔 ,摄像头边上抹的软胶

楼主:
都换到新壳上了,开始组装

楼主:
主板很好上  多两个螺丝 ?

楼主:
触摸屏 没动作 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换过屏过来人了,换过屏的手机不耐摔了基本一次就完蛋,而且触摸没有以前灵敏不好用。 ...

也不一定,现在 在用一个二合一 重压屏 跟原装的差不多。

网友:
华为MATE系列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换过屏过来人了,换过屏的手机不耐摔了基本一次就完蛋,而且触摸没有以前灵敏不好用。 ...

那是要看你换的哪种类型的屏幕了,按你这描述多半是买的组屏

网友:
不错,话说现在好点屏幕价格太贵了,都赶上机子价格的一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要看你换的哪种类型的屏幕了,按你这描述多半是买的组屏

你总不可能去维修站换原厂屏吧,9成都是后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触摸屏 没动作 怎么办

屏幕排线接口下面的一个电阻翘脚了,焊油伺候,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