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无聊做个MT29F128G08AJAAA 8贴SLC固态当个试机硬盘

楼主(2021-07-27):
某二手网站上买的128G 固态,原来是46XT的主控,最近刚好有空,便把它搬到46EN上了。不过都是拆了N遍的残血芯片,引脚很脆弱,不下心搞断了一根,好在是地线,影响不大。 不过速度还是和原来差不多,惨不忍睹,4K提升了,写入和读取没变(对比原XT主控)。参数用的公版默认参数。下面上图。

网友:
异步颗粒,速度就这样了。胜在寿命

网友:
当系统盘够用了,不慢。

网友:
我做过个intel的jcn1的颗粒,也是tsop,8贴速度也不高,可能东芝的slc颗粒会快点。

网友:
厉害了128G的固态,还是SLC颗粒的

网友:
异步颗粒都慢/上SF2281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