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一个无刷三级行星减速电机

楼主(2021-07-27):
出处不详,打黑收的,看见是全金属的减速箱就忍不住了

看起来拆卸会比较方便,输出轴很粗,扁轴套铝合金的

电机的铭牌看起来不太清晰,有大佬知道这个品牌吗

电机和减速箱分家,没有密封圈,所以有些漏油

电机外壳直径36,轴直4

一二级结构完全一样

三级也一样,最后的全家福

不会算减速比,每一级的太阳轮齿数都是12,行星轮16,目测减速比大概100左右。。。

网友A:
用钳子捏着齿轮箱输出轴转动时,电机能转起来嘛
能的话可以做成手摇发电机,大停电时大有用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钳子捏着齿轮箱输出轴转动时,电机能转起来嘛
能的话可以做成手摇发电机,大停电时大有用处。 ...

用手的力量远远小于脚的力量,普通人脚蹬稳定持续输出150W以上的功率是比较轻松的

网友:
无刷电机线尾差不多剪没了,不如换个有刷的两线比较好操作。输出轴有螺纹,如果大小合适,以按上手电钻的夹头就好玩了

网友:
日产汽车那种利用刹车发电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的力量远远小于脚的力量,普通人脚蹬稳定持续输出150W以上的功率是比较轻松的 ...

手摇的可以放在包里

网友:
这减速器漂亮,全金属的,真少见,好东西。

网友:
工业使用的吧

网友C:
刚刷到一个拍卖的是这个减速器,一个还带线了:拍的就是你就没加价

网友:
减速完了扭矩能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刷到一个拍卖的是这个减速器,一个还带线了:拍的就是你就没加价

这东西最大的问题是密封,我还没想好怎么解决

不知道这个是哪里拆下来的,所以没几个人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