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松下EZ6810,装好拨不上电锤档已解决,改了牧田脚

楼主(2021-07-27):
电机很有分量,没有风扇不知道长时间用散热怎么样

这个是平钻档

这个是电锤档

楼主:
谜题还是要自己解,这玩意根本不是靠拨档把滑套拨到电锤的,是电锤档的时候蓝色铁套会向后推动红色向后变成电锤档……直接无脑装就行了,想多了。顺便改了牧田脚

网友:
二手机问题多多,转换档位的装配好没

网友A:
这货电流不小的,竟然没有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电流不小的,竟然没有风扇?

转起来有劲,好像6813之前几个型号都这个电机

网友B:
散热不用愁,按原装电池的容量来看,根本没有长时间用的机会
换挡应该弹簧左边那个滑套左右移动,先拿出来看看能不顺畅的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不用愁,按原装电池的容量来看,根本没有长时间用的机会
换挡应该弹簧左边那个滑套左右移动,先拿出来 ...

是的,能滑动的,就是感觉轴套应该是在滑套前面,但是软的硬的都试了就是放不过去

网友B:
倒数第二张图看着正常,选档滑轮把滑套往前推,离合分离,最后一张图不对了,滑套左边好像有个钢珠,应该是滑套被弹簧往左推复位,把钢珠压进去,离合闭合,可是并没有复位
拆开看下钢珠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数第二张图看着正常,选档滑轮把滑套往前推,离合分离,最后一张图不对了,滑套左边好像有个钢珠,应该是 ...

钢珠应该没问题,有4个钢珠的,不过猜测装好后默认的就是电锤档靠拨片往右推滑套到平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钢珠应该没问题,有4个钢珠的,不过猜测装好后默认的就是电锤档靠拨片往右推滑套到平钻 ...

现在是电锤档没有,所以问题出在离合无法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电锤档没有,所以问题出在离合无法闭合

解决了,都考虑多了

网友(2023-06-09):
应该是默认电锤档,使用时用力下压就会有锤击,掰到电钻档挡住滑套,下压力被挡住就不会锤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