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大神们:如何确定usb线四根线的定义???????????

楼主(2021-07-27):
    一般定义:
  • 红色-USB电源 标有-VCC、Power、5V、5VSB字样

  • 白色-USB数据线(负)-DATA-、USBD-、PD-、USBDT+

  • 绿色-USB数据线(正)-DATA+、USBD+、PD+、USBDT+

  • 黑色-地线 -GND、Ground

  • @@@@@@@@@@@@@@@@@@@@@@@@@@@@@@@@validiy

  • 然而我遇到过红色代表负极、白色代表数据正的usb线。因为实际使用中我把一个usb线更换才发现这个怪事。

  • 所以有什么办法确定usb线四根线的定义??????

@@@@@@@@@@@@@@@@@@@@@@@@@@@@@validiy 只测出+5v正极线,其余的四根都可能是负极,因为我用万用电表连接另外四根,都显示是5V,。如何确定哪根是负极,哪根是数据正负,这是个麻烦事。

网友:
首先测量电压啥的,,,然后就是数据线正反对调两次,,,,这样子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网上有usb口的定义小板卖(有插座和插头两种),插上数据线。用万能表笔测一下,对应哪个口是通的自己标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没办法,颜色和定义不一样说明对方想怎么焊就怎么焊,只能万用表量

网友A:
USB接口的引脚定义里面并不定义线的颜色,所以只要看从左到右的引脚排布图就行,根本不用去看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的引脚定义里面并不定义线的颜色,所以只要看从左到右的引脚排布图就行,根本不用去看颜色 ...

这样需要拆开usb口,如何在不拆开下测出各个含义才是难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需要拆开usb口,如何在不拆开下测出各个含义才是难得。

USB接口定义是固定的,从左到右都是固定的,不用分颜色。你只有用万用表每个接头打通断

网友C:
红白绿黑,不对就是他错了

网友:
反正维修的时候都要重新测量一下,才是安全的

网友D:
真是讲颜色的和讲顺序的都不一定准确,遇到过鼠标,比如电源是12,数据是34的,颜色也不对,里面有褐色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讲颜色的和讲顺序的都不一定准确,遇到过鼠标,比如电源是12,数据是34的,颜色也不对,里面有褐色的线 ...

是的啊。太不讲规矩了。不符合行业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定义是固定的,从左到右都是固定的,不用分颜色。你只有用万用表每个接头打通断 ...

试过了,只测出+5v正极线,其余的四根都可能是负极,然后数据正负不能用电表测出。只测出+5v正极线,其余的四根都可能是负极,因为我用万用电表连接另外四根,都显示是5V,。如何确定哪根是负极,哪根是数据正负,这是个麻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白绿黑,不对就是他错了

他错不可怕,我错才可怕。已经烧坏无线网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讲颜色的和讲顺序的都不一定准确,遇到过鼠标,比如电源是12,数据是34的,颜色也不对,里面有褐色的线 ...

,只测出+5v正极线,其余的四根都可能是负极,因为我用万用电表连接另外四根,都显示是5V,。如何确定哪根是负极,哪根是数据正负,这是个麻烦事。

网友E:
总有个USB插头吧,线可以焊错,但是线序还是要遵循USB接口定义的。手拿插头,口子对着自己,有触点的面朝上。从右到左,红白绿黑(VCC,D-,D+,GND),拿万用表量下对应的线是哪根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测出+5v正极线,其余的四根都可能是负极,因为我用万用电表连接另外四根,都显示是5V,。如何确定哪 ...

那还有一个不怎么通用的方法,看看线的粗细吧,一般要求电流大的,电源线可能会粗一些,但也不一定,你这样吧,找个优盘或者读卡器,用最便宜的那种,上电脑试吧,或者上什么支持USB操作的设备上试吧,比如公司的电脑之类的,以免把自己电脑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有个USB插头吧,线可以焊错,但是线序还是要遵循USB接口定义的。手拿插头,口子对着自己,有触点的面朝上 ...

大哥您可能没注意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一根公头usb线,线大约20cm,有四根线,但是这四根线红白绿黑都是不标准的,也就是红色不是vcc,黑色不是gnd。。。。。很常见的不一样,在不破开插头的前提下,如何测量辨别四根线各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还有一个不怎么通用的方法,看看线的粗细吧,一般要求电流大的,电源线可能会粗一些,但也不一定,你这 ...

恩。只能这个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您可能没注意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一根公头usb线,线大约20cm,有四根线,但是这四根线红白绿黑都是 ...

我好像没看错。你都知道线色不标准了,说明你在用一头的单线了吧,否则即使它全部用四根黑线你也不知道啊。USB不管它一头A口一头miniU口或microU口或C口,线序总得遵循接口定义啊。除非另一头是自定义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您可能没注意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一根公头usb线,线大约20cm,有四根线,但是这四根线红白绿黑都是 ...

有一头是个标准的了就不怕了,看您也有个万用表,公头应该是标准的吧,因为 它要与标准的母头连接吧,那就按这个公头的里面的线序来走就好啦,用个细表笔,没有也不要紧,用个细铜线铁丝的缠到表笔上充当细表笔好啦,用这个公头里面的四个触点来测量另一头的线序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