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游戏悍将1600w atx电源

楼主(2021-07-27):
拆一个游戏悍将1600电源  重量2600克 大家看看质量

网友:
400w差不多的

网友:
感觉没1600。虚标了

网友:
看变压器600瓦都够呛。

网友:
配个G41的板,这400W的电源肯定完美应付了。

网友:
看重量就知道不错,电源越重越好,别看主变压器不太大,是因为只生成12v,5v和3.3v是另外两块小板生成的。

网友:
料好像少了点

网友:
这个牌子的质量也就那样了

网友:
型号是1600W,功率150W:lol::lol::lol::lol:

网友:
500瓦不能再多1瓦特了,的确是水货中的战斗机了。

网友:
只有一个变压器,400w也就

网友:
用料有点少啊,不像是有1600W的做工

楼主:
我是拿来当矿机电源用 拆开吓了一跳 看来不能盲目相信品牌

网友A:
这是游戏悍将专门为矿机设计的电源,外壳,看风扇网罩和排气孔的样式,应该是沿用自家的超级金牌或者刀锋50系列的外壳,把模组线的设计去掉了,电源只有主板24PIN那组线包了网,线的长度看着又比自家其他的电源线短很多。这长度别说走背线了,就连装到电源下置机箱里,可能都不够。功率又不是常用的类型。游戏悍将的电源500、600瓦的电源最多,常见的最高的也就700瓦

网友:
千瓦以上的一般会有两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游戏悍将专门为矿机设计的电源,外壳,看风扇网罩和排气孔的样式,应该是沿用自家的超级金牌或者刀锋50 ...

谢谢指教 非常专业的评论

网友:
游戏悍将1600达不溜 atx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