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太阳能庭院灯遥控不灵怎么修

楼主(2021-07-27):
大家好,又来请教大家了,家里买了个大的太阳能灯,用了几个月。平常都是晚上10点左右我都会用遥控器把灯关了,灯比较亮怕影响邻居休息。买来的时候遥控器的关灯键反应就不怎么好,最近一段时间非常不好用,关次灯要整很久,奇怪的是开灯键相当好用。我用手机相机照遥控器,可以看到关键有反应,那遥控器应该是好的,那估计是灯体内有问题,不知道好不好修,麻烦大家指点下。开键与亮度降低键都好用,关键与亮度加亮键都不好用

网友A:
应该是接收板有电容漏电之类的,或者有干扰,导致关断异常,建议直接换一个

网友:
个人感觉是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收板有电容漏电之类的,或者有干扰,导致关断异常,建议直接换一个

朋友你好,你的意思是换接收板吗?还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收板有电容漏电之类的,或者有干扰,导致关断异常,建议直接换一个

换接收板遥控器应该也要配套买对吧?

网友:
遥控器拆开用酒精擦下

网友:
这灯板,带摇控的十几块钱,换一个

网友:
没有说是黑天还是白天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接收板遥控器应该也要配套买对吧?

会修的话可以折腾一下,不会修就换一套,这种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