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为了省钱,小米门窗传感器2一个掰成四个用

楼主(2021-07-27):
上次在坛子里求助,问小米门窗粗传感器是如何检测门的开合状态的,经各位大佬指点,只要短接MT6131AT的第2和第3脚,即识别为关门状态。主要用途是,我家里阳台有三扇窗户,准备给他装上自动关窗器,但是便宜的关窗器没有米家联动,不能反馈开闭状态,所以准备装一个门窗传感器来获取状态,三扇窗户挨在一起,要是每扇窗户分别装一个门窗传感器,那么需要49*3=147元,像我这么抠(qiong),当然舍不得,这几扇窗开关状态到时候都是统一的,所以用一个传感器就行了,那么,骚操作来了:
如图,每扇窗户贴上一组干簧管,串联起来,最后接到小米门窗传感器,三扇窗同时关闭,则在米家app中显示窗已关闭。

自动关窗是因为在海南台风季节下雨很多,而且下的很急,加上住的楼层高、窗户多,怕家里进水,天天出门挨个手动关窗实在不方便,所以希望实现自动感应下雨——自动关窗。
那么问题来了,小米现在还没有推出雨水感应器,第三方传感器虽然能实现遥控关窗,但不能在米家里反馈状态,用起来不是很放心,所以还是把目光投向了门窗感应器,小米门窗感应器有两路检测:一是检测门磁状态(开、关);二是检测外界光照情况(亮、暗)。门磁开关刚才已经用了,现在是不是可以用上光照情况呢?在淘宝闲逛搜索雨水感应器,搜到了这个: 2.95元,可以在do端接入一个LED,没有雨水的时候,do端输出高电平,点亮LED,有雨水的时候,do端输出低电平,LED熄灭。这不是正好符合我的需求吗?马上订购,零件都到了,就直接动手,下面直接上图:
给MT6131引出电线,接入串联的干簧管。

将雨水感应器的LED内置进小米门窗传感器内部。

这是接上5V电源简单测试。
将LED焊接到雨水传感器上,当没有雨水的时候,可以从led管脚的小孔里看到,led是亮的。此时在米家中显示环境光为亮。
在传感器上滴一滴水,led熄灭。在米家中显示环境光暗。

原本打算引出一条USB供电线出去,后来觉得过于麻烦,试了一下,用两节7号电池可以驱动雨水传感器,那就先这么用着吧,感觉这东西耗电量也不高,估摸着一对电池能用个大半年?  外壳也先随便找一个,不管了,等阳台的自动开窗器到了安装的时候再说吧。
先把卧室的开窗器加到智能场景里来:(卧室装的是海鲜市场买的开窗器,能反馈状态,但是用的窗帘的电路,所以在米家里显示为窗帘)

滴一滴水上去,自动关窗成功!

补充内容 (2021-8-3 23:00):
翻车了,短接MT6131来改变开闭状态不行的,短接以后耗电量高达55毫安,看我补充的内容吧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A:
建议搞到室内只把雨量感应放外面,,现在高空抛物立法了,,,,

网友:
夜景不错嘛,住在这么高档的小区就不要说穷了,弄好看点赶紧申请专利,过两天小米就把你你思路抄袭了

网友B:
自动关窗器什么样的?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关窗器是真的太丑了,这个发展到以后应要断桥铝内置电机,这样好点,传感器一分三真不错,我还在发愁水浸传感器要放好多地方,就要买好几个

网友C:
楼主这么喜欢智能家居的话,可以玩下homeassistant,玩过后会发现米家就是垃圾中的垃圾,如果用hass的esphome方案,只需要一个8266就可以实现12路IO检测,并且自定义程度极高,稳定性也非常好,我家里的hass挂在一台小NAS上两年了,从来没有死过机,而且由于可以自动识别内外网,相应也比米家这一类的走云通讯的稳定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搞到室内只把雨量感应放外面,,现在高空抛物立法了,,,,

现在只是临时固定,用的3m车用双面胶,另外还绑了一根绳子作为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么喜欢智能家居的话,可以玩下homeassistant,玩过后会发现米家就是垃圾中的垃圾,如果用hass的espho ...

我也在群晖里装了hassio和homekit,但是配置文那些文件太麻烦了,家人用的话更多的是直接呼叫小爱音响,米家是综合价格和体验比较平衡的考虑

楼主:
开窗器目前装了两种,一种是给卧室开发商原配窗户装的,这个窗户及时换了滑轮还是不太顺滑,所以装的220v供电的,扭矩比较大(4公斤左右),外观就是4公分见方的方形铝合金棍子。窗帘盒能遮住它,所以对美观没啥影响。

另外一种是配阳台和入户用的,这个是自己后装的断桥铝,很顺滑,而且因为窗户方向的问题,只能装在室外,为了安全以及省钱,买的24v供电的,外观就比较粗糙了,就是一个裸露的电动轨道加一个遮丑的壳子。
按理说装在窗户上端就看不到了,但是人要探出去装,有点危险,后期维修也不方便,只能装在下端了,打开窗的时候能看到裸露出来的零件,关上纱窗倒是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关窗器什么样的? 多少钱买的?

上传图片了,可做参考。
220V的米家智能款,大约450一台。
24V的射频遥控款,200多一台。

网友:
我的想法是雨量传感器的那块板子贴着玻璃就好了,比平置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么喜欢智能家居的话,可以玩下homeassistant,玩过后会发现米家就是垃圾中的垃圾,如果用hass的espho ...

赛车手说开手波提速快~油耗低~但是人家一般人只想开自动波简单省力~

网友:
是不是还给窗户安装了伺服电机,晴天开窗,天黑和雨天关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赛车手说开手波提速快~油耗低~但是人家一般人只想开自动波简单省力~

是这个道理没错,但是拿自动挡和手动挡比就算了,米家最多算个电瓶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群晖里装了hassio和homekit,但是配置文那些文件太麻烦了,家人用的话更多的是直接呼叫小爱音响, ...

米家如果嫌配置文件麻烦,可以直接用集成吧,现在也支持小爱控制还有TT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