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4G +三星TLC 黑片 跑RDT 1000多坏块正常吗?(ECC BITS 50))

楼主(2021-07-27):
各位大佬,SM2254G+三星的黑片TLC,跑RDT,坏块总是爆表,请问是设置有误,还是颗粒烂到极致?还有RDT结果中的Uncorrectable ECC 后面的ECC ERROR BITS 为啥都是0?我记得不应该是在50左右的吗?ECC BITS 都调到50了,还是1000多,感觉不太对呢。。。。。
开卡工具:SM2258AB_MPR0911A_FWQ0704A

网友A:
三星的颗粒都是拆盘片/谁知道是啥成色的盘拆的/能开过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颗粒都是拆盘片/谁知道是啥成色的盘拆的/能开过不就行了

问题是rdt都跑不过。。。ecc都调到50了,体质再差也不至于ecc 50 都开不过rdt吧,还是设置有误?

网友B:
换个版本跑一下看看,如果还是这样,那就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版本跑一下看看,如果还是这样,那就认了吧。

放弃了,看来这颗粒太垃圾了

网友:
ecc60试试,我有个黑片也是

网友(2023-11-11):
明显颗粒不行,三星都是拆机片,颗粒好坏完全看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