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15139和15177的128G上SM3281讨论

楼主(2021-07-27):
因为手头没有15177单颗粒4CE 128G,所以只是拿手头的15139非狗颗粒
颗粒ID是;45,3C,95,93,7A,51
一,首先我们看IS903的参数,有3处
1.
[SanDisk_7DDL_4C8D-453C95937A510C]

Vendor=SanDisk
FlashID=453C95937A510C
Feature=15M128_7DDL
MLC=1
Planes=2
PageSize=16384
Blocks=4212
Die=2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1280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5
TimingSet=7DF
SetTiming=0
GPT=12
INT=3,38,66,1028,3,0,4,0,0,2,0,2,0,0,8
IO=4,X,X,2,4,6,X
PJM=0,0,5,5,5

2,
[SDYNSGDPM_128GB-453C95937A510A]

Vendor=SanDisk
FlashID=453C95937A510A
Feature=15M128_7DDL
MLC=1
Planes=2
PageSize=16384
Blocks=4212
Die=2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1280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5
TimingSet=7DF
SetTiming=0
GPT=12
INT=3,38,66,1028,3,0,4,0,0,2,0,2,0,0,8
IO=4,X,X,2,4,6,X
PJM=0,0,5,5,5

3.
[SanDisk_7DDL_4C8D-453C95937A5108]

Vendor=SanDisk
FlashID=453C95937A5108
Feature=15M128_7DDL
MLC=1
Planes=2
PageSize=16384
Blocks=4212
Die=2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1280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5
TimingSet=7DF
SetTiming=0
GPT=12
INT=3,38,66,1028,3,0,4,0,0,2,0,2,0,0,8
IO=4,X,X,2,4,6,X
PJM=0,0,5,5,5

那么,IS903是可以开卡开出来的,并且IS903改1.8V的电压也是OK的,这一点本人已经开过了

二,然后我们看一下3281AB的参数
@ 45 3A A4 93 7A 51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SanDisk SDTNSGAMA-016G_SI2 R0504 15nm MLC 4P
@ 45 3C 95 93 7A 51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SanDisk SDTNSGAMA-016G_SI2 R0517 15nm MLC 2P
@ 45 3C A5 93 7E 51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SanDisk SDTNSGAMA-016G_SI2 R0517 15nm MLC 2P 2Die
@ 45 3E A6 93 7E 51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SanDisk SDTNSGAMA-016G_SI2 R0517 15nm MLC 2P 4Die

各位,看清了没有,SanDisk SDTNSGAMA-016G
是16G, 这也就解释为何128G的开不出来了,
但是,ODDL这个颗粒在3281是能开出来的也是4CE 8DIE,
同样的BIN,为何就开不出来?
那么下面重点来了!~楼下继续

楼主:
接上回,我打开了3281的 ForceFlash-s0821.set
找到了0DDL的参数,我劲量对齐方便大家观看
98,3A,95,93,7A,D1_0=5376
A5376=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_1(Single_DG)
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_1(Single_DG)=           98,3A,95,93,7A,D1,1,0,2,0,0,10,74,F0,12,80,1,0,0,60,0,21,20,B6,1,A,0,3,0,2,0,2C,0,0,,,,,
A5377=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_1(Single)
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_1(Single)=                 98,3A,95,93,7A,D1,1,0,2,0,0,10,74,F0,12,80,CE,FF,0,60,0,21,20,B6,1,A,0,3,0,2,0,2C,0,0,,,,,
A5378=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_1(2Ext-intlv)
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_1(2Ext-intlv)=            98,3A,95,93,7A,D1,1,1,2,0,0,10,74,F0,12,80,80,3F,0,60,0,21,20,B6,1,A,F0,3,0,2,0,2C,0,0,,,,,
A5379=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_1(4Ext-intlv)
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_1(4Ext-intlv)=            98,3A,95,93,7A,D1,1,2,2,0,0,10,74,F0,12,80,80,3F,0,60,0,21,20,B6,1,A,F0,3,0,2,0,2C,0,0,,,,,
A5380=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_1(2Plane)
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_1(2Plane)=                98,3A,95,93,7A,D1,1,0,2,1,0,10,74,F0,12,80,80,3F,0,60,0,21,20,B6,1,A,F0,3,0,2,0,2C,0,0,,,,,
A5381=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_1(2Plane+2Ext-intlv)
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_1(2Plane+2Ext-intlv)=98,3A,95,93,7A,D1,1,1,2,1,0,10,74,F0,12,80,80,3F,0,60,0,21,20,B6,1,A,F0,3,0,2,0,2C,0,0,,,,,
A5382=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_1(2Plane+4Ext-intlv)
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_1(2Plane+4Ext-intlv)=98,3A,95,93,7A,D1,1,2,2,1,0,10,74,F0,12,80,80,3F,0,60,0,21,20,B6,1,A,F0,3,0,2,0,2C,0,0,,,,,

然后找到了
98,3C,95,93,7A,51_0=5356
A5356=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Single_DG)
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Single_DG)=         98,3C,95,93,7A,51,1,0,2,0,0,10,74,F0,12,80,1,0,0,60,0,21,20,B6,1,2,0,3,0,2,0,2C,0,0,,,,,
A5357=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Single)
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Single)=               98,3C,95,93,7A,51,1,0,2,0,0,10,74,F0,12,80,80,FF,0,60,0,21,20,B6,1,A,0,3,0,2,0,2C,0,0,,,,,
A5358=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2Ext-intlv)
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2Ext-intlv)=           98,3C,95,93,7A,51,1,1,2,0,0,10,74,F0,12,80,80,3F,0,60,0,21,20,B6,1,A,F0,3,0,2,0,2C,0,0,,,,,
A5359=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4Ext-intlv)
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4Ext-intlv)=           98,3C,95,93,7A,51,1,2,2,0,0,10,74,F0,12,80,80,3F,0,60,0,21,20,B6,1,A,F0,3,0,2,0,2C,0,0,,,,,
A5360=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2Plane)
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2Plane)=               98,3C,95,93,7A,51,1,0,2,1,0,10,74,F0,12,80,80,3F,0,60,0,21,20,B6,1,A,F0,3,0,2,0,2C,0,0,,,,,
A5361=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2Plane+2Ext-intlv)
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2Plane+2Ext-intlv)=98,3C,95,93,7A,51,1,1,2,1,0,10,74,F0,12,80,80,3F,0,60,0,21,20,B6,1,A,F0,3,0,2,0,2C,0,0,,,,,
A5362=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2Plane+4Ext-intlv)
Toshiba,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2Plane+4Ext-intlv)=98,3C,95,93,7A,51,1,2,2,1,0,10,74,F0,12,80,80,3F,0,60,0,21,20,B6,1,A,F0,3,0,2,0,2C,0,0,,,,,
A5363=Toshiba_57En,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Single_DG)
Toshiba_57En,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Single_DG)= 98,3C,95,93,7A,51,1,0,2,0,0,10,74,F0,12,80,0,0,0,60,0,21,20,B6,1,A,30,3,0,2,0,2C,0,0,,,,,
A5364=Toshiba_57En,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Single)
Toshiba_57En,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Single)=      98,3C,95,93,7A,51,1,0,8,0,0,8,3A,F0,12,80,30,0,0,60,0,21,20,B6,1,A,30,3,0,2,0,2C,0,0,,,,,
A5365=Toshiba_57En,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2Ext-intlv)
Toshiba_57En,32GB(15nm)(16KP)(256Page),TC58TEG9DDLTA00(2Ext-intlv)= 98,3C,95,93,7A,51,1,1,8,0,0,8,3A,F0,12,80,30,0,0,60,0,21,20,B6,1,A,20,3,0,2,0,2C,0,0,,,,,

然后大家知道9DDL和这个15139    98,3C,95,93,7A,51  45,3C,95,93,7A,51在2244L上都能改参数开出来

45,3C,95,93,7A,51_0=4318
A4318=Sandisk,32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032G(Single)
Sandisk,32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032G(Single)=                  45,3C,95,93,7A,51,1,0,2,0,0,10,74,F0,12,80,CF,FF,0,60,0,21,20,B6,1,A,0,3,0,2,0,2C,0,0,,,,,
A4319=Sandisk,32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32G(2Plane)
Sandisk,32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32G(2Plane)=                    45,3C,95,93,7A,51,1,0,2,1,0,10,74,F0,12,80,CE,FF,0,60,0,21,20,B0,1,A,0,3,0,2,0,2C,0,0,,,,,
A4320=Sandisk,32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32G(2Plane+2Ext-intlv)
Sandisk,32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32G(2Plane+2Ext-intlv)=     45,3C,95,93,7A,51,1,1,2,1,0,10,74,F0,12,80,CE,FF,0,60,0,21,20,B0,1,A,0,3,0,2,0,2C,0,0,,,,,
A4321=Sandisk,32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32G(2Plane+4Ext-intlv)
Sandisk,32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32G(2Plane+4Ext-intlv)=    45,3C,95,93,7A,51,1,2,2,1,0,10,74,F0,12,80,CE,FF,0,60,0,21,20,B0,1,A,0,3,0,2,0,2C,0,0,,,,,

45,3C,95,93,7A,D1_0=4314
A4314=Sandisk,128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128G(Single)
Sandisk,128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128G(Single)=                45,3C,95,93,7A,D1,1,0,2,0,0,10,74,F0,12,80,CF,FF,0,60,0,21,20,B6,1,A,0,3,0,2,0,2C,0,0,,,,,
A4315=Sandisk,128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128G(2Plane)
Sandisk,128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128G(2Plane)=                45,3C,95,93,7A,D1,1,0,2,1,0,10,74,F0,12,80,CE,FF,0,60,0,21,20,B6,1,A,0,3,0,2,0,2C,0,0,,,,,
A4316=Sandisk,128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128G(2Plane+2Ext-intlv)
Sandisk,128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128G(2Plane+2Ext-intlv)=45,3C,95,93,7A,D1,1,1,2,1,0,10,74,F0,12,80,CE,FF,0,60,0,21,20,B6,1,A,0,3,0,2,0,2C,0,0,,,,,
A4317=Sandisk,128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128G(2Plane+4Ext-intlv)
Sandisk,128GB(15nm)(16KP)(256Page),SDTNSGAMA-0-128G(2Plane+4Ext-intlv)=45,3C,95,93,7A,D1,1,2,2,1,0,10,74,F0,12,80,CE,FF,0,60,0,21,20,B6,1,A,0,3,0,2,0,2C,0,0,,,,,

3267AB的固件中也只有1个15NM MLC的BIN,
所以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是3281无法像IS903或者其他主控一样固件中存在BUG不能自动选择同样ID不同DIE的颗粒,造成无法量产,
可不可以强制修改ForceFlash里面的参数,强制3281只能以一种参数量产,
当然DBF中的那个是土狗的参数本人就不知道了
@ 98 3C A5 93 7E D0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TOSHIBA 0DFK
@ 98 3C 95 93 7A 51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TOSHIBA 9DDL
@ 98 3C 95 93 7A D1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Toshiba 0DDL
@ 45 3C A5 93 7E D0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SanDisk 15131 128G
@ 45 3C 95 93 7A D1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SanDisk 15139 128G
@ 45 3E 96 93 7E D1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SanDisk 15139 256G

楼主:
排版失败了,还是乱了,请大家谅解,最后说一句,慧荣的固件确实比较乱,好多颗粒,比如现代的颗粒,原厂的参数就是错误的,不要以为官方出来的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一点,好多人都吃过亏

网友:
固件优化的问题吧 厂家也没想到你们会上这些奇奇怪怪的颗粒

网友A:
直接干3111就完了速度快 LDPC 天天想着903.. 咋这么多P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干3111就完了速度快 LDPC 天天想着903.. 咋这么多P事儿

单颗粒4CE上3111速度是缓外90M,简直坑爹,3111对这些东芝颗粒负优化太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颗粒4CE上3111速度是缓外90M,简直坑爹,3111对这些东芝颗粒负优化太厉害了, ...

我也有一颗 啥主控都开不了

网友:
15139的两种颗粒,China的好开。

网友:
两个id不一样的

网友(2022-01-17):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颗 啥主控都开不了

128G的15177我有16颗,也是找不到能用的开卡软件

网友:
围观,多die的L85也是....所以3281有时候奇怪的很...

网友(2024-10-21):
903开15139 128g 一把过  ,903主控就是万金油 ,速度不快 但也不慢 ,在u盘里算是佼佼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