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ADATA SP900 128GB SF2241vb2开卡成功 分享经验

楼主(2021-07-28):
首先拆开盘闪存颗粒有4行字写的是 :60073912

5300446343
60073889
1206400242
8颗芯片TOSP封装 开始不知道啥颗粒  后来根据查询表格和对比威刚固件升级包找到三组128G 8颗粒吻合的开卡ID  28026  28184 28044
经过测试开卡ID是28044  ,是镁光颗粒
开卡教程论坛有了 给大家说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 :
先看主控 我的是2241  再看flash颗粒数量和容量  然后根据威刚提供的更新包和我们FW包里的ID对比

USB转接必须要用ASM1153E 用了其他的各种报错

用大佬制作的CentO S6.7虚拟机镜像 里面开卡软件所需的环境已经搭建好了,自己搞不知道要研究到猴年马月!而且大佬里面固件和工具都全!下载地址论坛有
注意大佬教程中lic的修改方法以及checksum的使用
lic修改可以把没用的ID都删掉 只保留你需要的ID  修改完记得把之前lic里面的checksum删掉 用checksum修复下lic文件的校验

搞完lic用SF_OEM_PackageManager生成刷机包他会根据lic列表里的ID生成相应的配置文件 checksum不对的话会报错

生成好了可以用SF_ConfigurationManager手动配置一下配置文件 根据自己需求修改就好了
另外一个坑 跟教程不一样  我选没有外置保护才成功的  另外哪个红色的电源管理可以不用选 程序会自动匹配
其实我这个直接用默认生成的就能量产成功,结果看教程还走了弯路

一切就绪我们打开终端,我使用的命令如下
./SF_Genesis -PROCESS_SSD(量产程序) 28:0:0:0(磁盘端口)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固件位置)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44.12345.driveconfig(配置文件位置) 12345 www_123 log=/log/

输入完命令以后如果量产失败了 必须拔掉重插硬盘才能再次量产,插入前先短接ROM 识别到以后去掉ROM短接再量产
每次插入以后磁盘的位置会变 比如第一次插上是3:0:0:0 第二次插上就变成4:0:0:0   命令需要修改后再执行

我这个盘身体还不错 之前测SATA坏掉的板子意外掉固件了

感谢大家观赏,完结撒花!

网友:
收藏了   有一个类似的硬盘识别不了

网友(2022-07-27):
太牛逼了,这都能查到闪存颗粒的料号。

网友(2022-09-26):
sf的主控太难了,还得单独安装系统。。。

网友(2023-05-22):
sf的主控太难了,好难找

网友:
sf的主控太难了,好难找,收藏了

网友:
sf的主控确实太难了,好难找到软件,还得单独安装个Linux。。。

网友(2023-06-29):
努力开出来吧。

网友(2023-08-19):
60075124    128G  BGA  不知道 ID , 求大神

网友:
搞了5天了 ,  实在开不出来

网友(2024-02-18):
我的威刚盘搞了2天就是搞不出来,结合了很多教程

网友(2024-09-26):
手边有个SP900识别不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