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小刀tdt2090z电动自行车,去掉滴滴报警

楼主(2021-07-28):
网购了台新国标,pdd上优惠了两百多,就下单了。
车子品牌:小刀
型号:tdt2090z
电池48v12ah,超威
电机是南通杰玛,350w永磁电机。
控制器:  无锡力钿科技48V17a,六管正弦波
网上找了个控制器的接线清单,没细看是否对应。
因为是国标车,速度15km/h就会滴滴报警,所以拆开后座,把滴滴信号线拔了
充电器是1.8a
晚上试骑了下,前灯偏暗,照的区域不大。
加速还可以,就是国标限制了最快速度。地下车库的坡勉强能爬的上。习惯了电摩,感觉这个就真是慢悠悠的了。

网友:
慢悠悠的安全性高一些

网友:
竟然跟我的新蕾充电器一毛一样

网友A:
怎么维修都无所谓,但千万不要弄家里充电,这个玩意,看着一点无害,一旦出问题,几秒钟就燃成熊熊大火,看环境貌似在家摆弄!

网友:
开电摩的也内卷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货放家里不怕自燃吗。我家这边为了大家的公共安全,不准电动自行车进楼道进电梯的。成都才自燃了一例。害人害己。

网友:
网购了台新国标,pdd上优惠了两百多,就下单了

网友:
铅酸电池的安全性比较高

网友:
铅酸电池一般不会自燃  自燃的都是锂电的

网友B:
时速15KM?不是限速25KM的吗,这速度连自行车都不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维修都无所谓,但千万不要弄家里充电,这个玩意,看着一点无害,一旦出问题,几秒钟就燃成熊熊大火,看 ...

铅酸的跟锂电的不一样的铅酸着火也相对温和的多也没浓烟,更不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速15KM?不是限速25KM的吗,这速度连自行车都不如

沒解除速度限制?我的400w電機,48v20,破解了,最高能去到37km,還是覺得有60km才爽,可能要換電機才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维修都无所谓,但千万不要弄家里充电,这个玩意,看着一点无害,一旦出问题,几秒钟就燃成熊熊大火,看 ...

小区外面有投币充电,只是新车,在家安装。在家充电危险系数太高了,特别是夏天。

楼主:
pdd,1189,其实感觉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有合格证的,其实质量都查不多。小刀这质量也就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速15KM?不是限速25KM的吗,这速度连自行车都不如

时速15km时就开始滴滴报警,最高时速25km。一直滴滴,骑行的时候反倒会分心,还不安全。这就是制定标准的人不骑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pdd,1189,其实感觉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有合格证的,其实质量都查不多。小刀这质量也就一般 ...

这价格还是非常便宜的。

网友:
请问一下13楼,你的是怎么破解的。

楼主:
没研究出软解,只知道拔线去掉滴滴声。什么先握紧刹车再开电这些,试了,不能软解提速

网友(2022-07-18):
我这个后座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