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太阳能旋转展示台

楼主(2021-07-28):
从某多8元多购了一个太阳能旋转展示台,也没什么用,就是好奇。

买回来自然是要发扬拆客精神,拆开给大家欣赏。

表面看就是一个电子钟机芯,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一、是逆时针的。
二、速度比电子钟要快,粗略算了一下,快四倍,一圈下来15秒。

这是四块太阳能电池,全并联。电池还行,试了下即便阴天(烟花在我们这做客)也能正常运转。
另外还有电池仓,以便于夜间装神弄鬼的时候用。
总之,虽然没什么用,不过,质量还是不错。

网友A:
8元那么低价啊,我当时好像是10元包邮买的了。

网友B:
我也买了个,然后吃灰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元那么低价啊,我当时好像是10元包邮买的了。

那啥多完任务指定页面的打折的,晚上睡不着权当逛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个,然后吃灰了哈哈哈

目前还没想出来做啥用好,等微波炉底下的转盘坏了拿它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想出来做啥用好,等微波炉底下的转盘坏了拿它代替,

微波炉底下的转盘是风扇的转页电机吧? 这个没什么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想出来做啥用好,等微波炉底下的转盘坏了拿它代替,

肯定不行的,这个力不够呀

网友:
不上电池也能转么?

真的这么厉害?

网友:
输出轴固定手摇曲柄把手,应该能像大多数碳刷减速电机发电,测试LED灯珠好坏,太阳能板可以当频闪测试工具,接在话筒线和USB声卡,用goldwave录制音频,查看手电调光和灯具频闪波形。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另外,昨天才发现,它也可以顺时针转。可能里面是一个同步电机,往哪转取决于初始位置或者你给它加一个哪个方向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