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锂电池充电时,可调电源正负接反了,然后你懂的...

楼主(2021-07-28):
如题,锂电池电压从3.7v降到了2.7v,然后看到我的可调电源里面冒出了黑烟,并伴随烧焦的刺鼻气味,遇到这情况,赶紧断电,断开锂电池连接,可调电源上电,可以使用,心想:还好烧得不严重,只是防反接二极管烧坏了,拆开看一下可调电源,果然是型号为1n5408(耐压1000v,通过最大电流3a)烧成两瓣,晃动机器还能听到响声的。一直手痒想把可调电源拆开,今天终于实现了。

网友A:
电源不是有输出正反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是有输出正反保护?

电源就两根线一根正极一根负极,你手动连接反相当于电源+电池串联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就两根线一根正极一根负极,你手动连接反相当于电源+电池串联短路。 ...

电池不是充电?有保护板?

网友C:
经过反接锂电池验证:
可调电源保护功能正常!
锂电池大电流放电能力正常!

网友:
这么多电池确实要细心一点

网友D:
可调电源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多少钱买的?

网友E:
锂电池操作还是要小心,楼主还这么多电池,起火爆炸就麻烦大了

网友F:
这电源不行吧,,我之前用可调电源接电瓶接反了直接断电保护。也没这样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源就两根线一根正极一根负极,你手动连接反相当于电源+电池串联短路。 ...

同感!我觉得应该是凑巧坏了吧

网友:
到哪搞了组鼓包王来玩啊

网友H:
我也有这个电池 上次买了14节  加保护板串联  电动车可以骑20公里这样。。提手里很小  放坐垫下面备用的  我买的10A   10元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多少钱买的?

我老爸认识的人不要了,就送我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过反接锂电池验证:
可调电源保护功能正常!
锂电池大电流放电能力正常! ...

所以烧坏了一个二极管,锂电池短路电流应该很大的,电压从3.7v一下降到2.7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多少钱买的?

某东2020年5月花了1千2不到买的,质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操作还是要小心,楼主还这么多电池,起火爆炸就麻烦大了

上次不小心正负极碰了下把薄的不锈钢片打了一个黑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源不行吧,,我之前用可调电源接电瓶接反了直接断电保护。也没这样啊。。 ...

我的这个没有断电保护,但是电源接口有个保险丝,没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感!我觉得应该是凑巧坏了吧

不可能的,可调电源一直用的好好的,今天想单独给一个锂电池充电,没想到接反了,可调电源瞬间就冒黑烟出来了

网友:
最好都串保险丝,以防发生楼主反接。好羡慕楼主楼房可以放大单体电池组,而北京楼房不让放,不让拉电线充电,为了用比商业电价贵的充电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这个电池 上次买了14节  加保护板串联  电动车可以骑20公里这样。。提手里很小  放坐垫下面备用的   ...

哦豁,我也打算放电动车里,不过比较麻烦,还没有48v的锂电池充电器,现在暂时只能一节一节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