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11桌面没有图标怎么解决 Win11桌面没有图标解决教程

楼主(2021-07-28):
1、首先右击桌面上的空白位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查看/显示桌面图标”项,一般这样就可以全部显示出来了。
  2、如果连任务栏也没有了显示,那么可以同时按下“Ctrl+Del+Alt”快捷键。
  4、再打开的窗口中选择“任务管理器”菜单。
  5、在打开的任务管理器中,点击左上角文件的菜单。
  6、在文件菜单中,点击“运行新任务”项。
  7、最后在新建任务窗口中,输入:explorer,点击确定,然后重建文件资源管理器即可全部搞定。
内容来源:WIN11

网友:
win11还很遥远,谁知道 windows 98 的桌面图标没了该怎么找回?

网友:
突然发现win11自带的Edge浏览器挺好用!别的浏览器都卸载了!